485电路

楼主(2010-02-18):
接手一旧同事画的485图,
我总认为,当某一节点PowerOff(比如烧保险丝等没有电源12V输入时)时,D13,D11(4148)是个隐患,
即使没有PowerOff的情况,4148接5V不是更好吗?
请高手或有心人赐教,谢谢!!!
大家新年好!!

网友A:
有相同的疑惑,等待高人解释.

网友B:
理解同楼主另外,A线和B线上串联22.5欧的电阻太大。0.75mm2的电缆(单股),1km才24.5欧电阻!!

网友C:
1。HSP气体放电怎么对信号GND的?
2。对12V钳位错误
3。485A/B之间少双向TVS,你当是CAN阿
4。SMBJ7.5A大了点,我用5.0
5。C82,C84多余,君不见TVS管上的寄生电容
6。R85/R92太扯蛋
总结:整个图看了蛋疼,都是自己YY出来了,抄一个ZLG的都比这个强

网友B:
6。R85/R92太扯蛋

要用,也得减小阻值后放到保护二极管的前面,而不是在后面。

楼主:
谢谢支持!!

再请问IC921,
1.电缆电阻如何计算?
2.IC的Input 电阻比较大>12K(规格书上说的),串的电阻太大会有什么影响呢?不是太懂!!!
丁弋宇也很详细,谢谢!!!

网友D:
那两个二极管是用作钳位的,但用法错误,应该用4个二极管分别对485电源和参考地钳位,保护元件则要接到保护地上,保护地需可靠的接大地,防雷击的感应泄放接地回路有时甚至需要单独架设,有时可共用保护地。串在AB线上的电阻叫隔离电阻,用20欧姆左右阻值可以,小了不起作用,大了影响信号。AB间可加TVS,也可不加,那两个电容则毫无意义且会起不良副作用。楼主电路是典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结果,良好的485网络并没有一招打天下的电路结构,需要根据工程现场的实际情况灵活设计,通常PCB按最繁可能设计,装机时再适当调配,但前提是必须正确理解为什么这么做,以及现场有什么特点就要用上相应的应对措施,建议楼主先翻翻本坛相关老帖。

网友B:
电缆的电阻,一般电缆厂家会给出,且通常是在样本中给出。随产品资料,好象一直没有这个数据。

当然,那是特定温度下的名义值。如果需要精确值,就得自己测试了。

网友D:
不必太在意电缆的电阻,即使在要求很高的前提下,该在意的是电缆的特征阻抗、分布电容等频域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

想再请问chunyang大哥,
1.用于钳位的二极管应该是能过比较大电流的肖特基的才有好效果。但是安全的485是共地通讯系统,如果已经有TVS了,钳位还有意义是吗?
2.钳位二极管的会给通讯线上的干扰信号提供了一条畅通的通道到电源,这样对整个系统有利吗?
3.假使有某一节点如果是由于各种原因断电,没有电源,如果是4148钳位,虽然还有0.7V的差分信号,可能还不至于马上导致整个通讯系统瘫痪,但是这样对其他节点和本节点都是一个严重的隐患。是吗?

网友D:
A1:钳位二极管和TVS防护的对象不同,二者不能互相替代。
A2:泄放通道的开启是有条件的即高于门限电压,如果这时缺乏钳位,接口电路可能会发生闩扣现象,进而导致接口芯片损坏,分析一下485接口IC的内电路就会明白了,同时也就会知道钳位二极管为什么只能用肖特基管。
A3:485的AB线电压并不高,节点失电后的倒灌只是增加了总线的负载,如果系统设计是合理的,这种负载增加不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隔离电阻的引入可以进一步降低这种影响。

楼主:
谢谢chunyang
钳位二极管和TVS防护 的作用不同,
实测中,发现TVS的正向压降约0.7V。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钳位二极管和TVS都要加?
如果要加,TVS应加在哪里,是与对地钳位二极管并着用吗?

网友D:
二者不是简单的并联关系,钳位二极管的接地是参考地,TVS的接地则是保护地,两个地不是同一回路,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汇接形式,另外,钳位加在隔离电阻的内侧(接口芯片方向定义为内侧),而TVS要加在隔离电阻的外侧。楼主应先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是简单的求结果,可以去我的Bolg看看,本坛的老帖也有很多值得参考,单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楼主:
chunyang,十分感谢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