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相量?

楼主(2010-02-18):
电路原理书上说:代表正弦量的复数称为相量。即电压U和电流I上加一小黑点表示。
模电书上的公式推导中的U和I也经常写成相量形式。
   那么难道模电书上的U和I都是表示的是正弦量吗?
   为什么分析问题时总是用相量形式来分析?

网友A:
用相量分析电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或者叫限制是电路中各处电压电流均为同一频率。这些电压电流等只有幅度和相位不同,频率是相同的。
相量多数是用在电工学课程中。电力部门(从发电、输电、一直到用电)仅处理一个频率,用得很多。
模拟电路中却没有这个限制,例如音频就是20Hz到20kHz,所以模拟电路课程中很少使用相量。

楼主:
用相量分析电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或者叫限制是电路中各处电压电流均为同一频率。这些电压电流等只有幅度和相位不同,频率是相同的。
相量多数是用在电工学课程中。电力部门(从发电、输电、一直到用电)仅处理一个频 ...
引用 网友A:

但是模电课本上的 放大电路频率响应 反馈等等章节中的所有公式中所有的符号上不都是有一个点的么? 这些符号不算是相量么?

网友A:
这些分析,是对某一频率进行的分析,故可以使用相量法。
如果电路中存在两个不同频率的电源,或是电路产生了其它频率,就不能使用相量法。

楼主:
这些分析,是对某一频率进行的分析,故可以使用相量法。
如果电路中存在两个不同频率的电源,或是电路产生了其它频率,就不能使用相量法。
引用 网友A:

那电路原理书上说:代表正弦量的复数称为相量。
这时用相量法分析,也就把这些电压电流或增益看成是正弦量了,是不是因为任何函数都能经过傅里叶变换成若干个正弦量之和,所以任意电压或电流都可以看成是正弦量呢?

网友B:
还有一个前提:用相量法分析是一种稳态分析,对动态过程,不能用相量法。这一点,从复数中没有时间变量就可以看出。

代表正弦量的复数称为相量

注意复数c=a+jb中实部和虚部的含义,以及有关角频率的部分。或者说所说的相量表达正弦量的含义。从式中,你能看出有什么傅立叶变换?

一个复数“代表”正弦量就是“代表”而已,不能包括过多的东西。

网友B:
理解不了的时候,可以借助数学表达式加以分析,帮助理解

网友A:
6楼921说得很对。
复数有不止一种表达方式,在极座标中用幅角和模两个实数来表达,恰对应幅度和相位,但复数无法表达频率,也无法表达时间。

网友C:
“相量”是频域表示的最简单形式,它适用于单频点的分析。对于简谐信号(或称单谐信号),采用相量分析是既简单又有效。

因为简谐信号可以由其幅度,频率和相位唯一确定,而频率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所以可以非常方便地采用复平面上的一个“矢量”(其实就是一个复数)表示此简谐信号——A(ω) e^(j φ(ω))。

网友D:
相量 还是向量?

楼主:
相量 还是向量?
引用 网友D:

相量

网友E:
还有 矢量  和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