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可控硅调压

楼主(2010-02-18):
在网上看到这个电路,说是可控硅调压电路,但是我有点不明白,通过了二极管和可控硅的交流电,在负载上还是真正的交流电吗?应该是脉动的直流电吧?

网友A:
该电路是串在电源回路中的,这时当然就要用桥堆才能保证双向导通啊,这是用单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的典型接法,脉动直流是加在桥堆输出回路上的,楼主想想常用低压桥式整流电路中变压器次级的电流是什么样的就该明白了。

楼主:
低压桥式整流的输出是半波啊,但是还是削了顶的半波,交流负载上也是这种波形吗?

网友B:
可怕硅,摸死管,这些比较难哈

楼主:
这个电路为什么能调压呢?资料上写“二极管D1—D4组成桥式整流电路,双基极二极管T1构成张弛振荡器作为可控硅的同步触发电路。当调压器接上市电后,220V交流电通过负载电阻RL经二极管D1—D4整流,在可控硅SCR的A、K两端形成一个脉动直流电压,该电压由电阻R1降压后作为触发电路的直流电源。在交流电的正半周时,整流电压通过R4、W1对电容C充电。当充电电压Uc达到T1管的峰值电压Up时,T1管由截止变为导通,于是电容C通过T1管的e、b1结和R2迅速放电,结果在R2上获得一个尖脉冲。这个脉冲作为控制信号送到可控硅SCR的控制极, 使可控硅导通。可控硅导通后的管压降很低,一般小于1V,所以张弛振荡器停止工作。当交流电通过零点时,可控硅自关断。当交流电在负半周时,电容C又从新充电……如此周而复始,便可调整负载RL上的功率了。”
可控硅导通,管压降很低,振荡器停止,如此循环,就可以调负载上的功率了,高手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就算是调负载上的功率?

网友C:
3楼:
桥式整流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波形,不仅与整流电路有关,还与负载有关。绝对不能把不同负载下的结果套到其它情况下。

5楼:
负载在全部时间内都得到电压,和仅在部分时间内得到电压,负载上消耗的功率是否相同?
可控硅未导通时,负载两端电压是很小的,可控硅导通后负载两端电压几乎就是工频交流电压的全部。

楼主:
好象有点明白,但好象又有点不明白。
你的意思是可控硅未导通时,没有形成环路?导通后环路就形成了?如果这样一来交流负载上的波形不是削顶了吗?因为经过了可控硅与二极管了。

网友C:
晶闸管未导通时有回路,由R1、R4、W1等元件构成。但此回路电流很小,当然负载上电压也很小。

交流负载上电压波形不是削顶,而是切掉交流过零后半波的前半块(导通角不同,可能是少半块,也可能是多半块)。

网友D(2010-05-09):
回复 楼主:
“如果这样一来交流负载上的波形不是削顶了吗?因为经过了可控硅与二极管了。”LZ理解错误,负载上得到的是脉动直流而非削顶 (削顶应该是用在限幅电路里),也可以理解成传说中的“馒头波”

网友E(2022-09-04):
大家说这个电路能控制电饭煲吗?我家电饭煲总溢锅,我想变小些输入电压……

网友F(2025-04-08):
这不是小功率非隔离式阻容降压电源一个原理吗,电路按半波来分析,正负半周分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