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功率运放输出会振荡?

楼主(2010-02-18):
原理图如附件。该功率运放OPA551最大输出电流为200mA,理论上来说应输出10V直流。但用示波器测量该输出电压=10V+sinx,即一个10V的直流电压加上一个幅度为1V的正弦交流电压,求解?(Rl并不是真正的100ohm电阻,这里只是说明输出电流大概在100mA左右)

网友A:
把电原理图直接贴出来吧。
楼主贴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无法下载。

楼主:
把电原理图直接贴出来吧。
楼主贴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无法下载。
引用 网友A:

教教我怎么贴图吧,是不是只能贴网络图片啊?本地的怎么贴啊?我找不到

楼主:
把电原理图直接贴出来吧。
楼主贴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无法下载。
引用 网友A:

我会贴啦,不过麻烦点而已,先把图片上传到网络再贴过来

网友B:
直接上传21IC即可,在首帖中用批量添加附件法,或在回帖中选择高级回复,然后用同样方法上传。

网友A:
这两种可能性较大。

网友C:
LZ用的是OPA551, 不是OPA552

网友D:
这两种可能性较大。
引用 网友A:

赞这个
另外
楼主也没说负载是多大的容性,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这两种可能性较大。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加了阻容滤波后振荡消失了,不过由于电阻的限流作用,电阻只能加几十欧

网友D:
阻容 陷波嘛。
至于震荡的原因 1,干扰信号的传入加上电阻电容其他的噪声正反馈。
2.最有可能来源于负载和电源的特性造成,干扰信号正馈

楼主:
阻容 陷波嘛。
至于震荡的原因 1,干扰信号的传入加上电阻电容其他的噪声正反馈。
2.最有可能来源于负载和电源的特性造成,干扰信号正馈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如何形成正反馈的呢?

网友D:
请问是如何形成正反馈的呢?
引用 楼主:

当相位裕度小于60度的时候,在深度负反馈放大器的带宽这个频率上会由于相移引入正反馈。如果容性负载很重这个相位裕度到0就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