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点接地和多点接地?(2.20更新,以前描述问题不清楚)

楼主(2010-02-18):
画PCB双层板。
       如果输入和输出分开走,最后在电源地上一点接地, 是不是所谓的一点接地?
       如果此时再把整块板覆铜操作,那么此时是算多点接地呢还是一点接地?
多点接地的范畴是不是不是指一块单纯的PCB板?而是指一个大的系统,有多块板,有机壳等等才算多点接地?
谢谢高手回答~~~

谢谢各位的解答,感觉我的第一帖描述的有点模糊,我再重新描述下
1.如果双层板,电源由一节电池供给,整个电路只有GND,电池负极作为GND,且双面板都覆铜,那么是一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
2.同样双层板,电源由一节电池供给,有AGND和DGND,并且分开覆铜,AGND和DGND之间用磁珠连接。电池的负极作为AGND。那么这算一点还是多点?
3.同样双层板,电源由一节电池供给,有AGND和DGND,并且分开覆铜。电池负极接一磁珠到AGND,负极再接一磁珠到DGND,AGND和DGND之间也用磁珠连?

网友A:
这个不好简单说,要根据电路性质决定。

楼主:
这个不好简单说,要根据电路性质决定。
引用 网友A:

可以具体点么,就一般的双层板来说好了,是不是覆铜操作就等于多点接地了?

网友B:
覆铜面积大,应该看成单点接地.因为覆铜面积大相当于没有回路阻抗.具体电路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C:
有大电流,铺铜就相当于多点接地。尽量分别铺铜然后连接

网友D:
就lz的问题,我认为
1,是一点接地。
2,只要不聚在一点后再接地的,都是算是多点接地。不分板子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