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一下途中那个电阻是何用,谢谢了

楼主(2010-02-18):
就是这个放大电路,图中第一级运放输出后接的R_A4那个50欧的电阻,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请高手明示啊,谢谢了
如果无图请看附件

楼主:
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A:
看不出R_A4有什么用。
R_A9和R_A10以及RW2也看不出用处。
R_A2用处也很可疑。

网友B:
也得看看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特别是为什么分OUT_1和OUT_2两个输出?

网友B:
R_A2用处也很可疑。

在这种电路中,这样的阻值实在太小了。通常,用1K与100K组合也不用这样的电阻组合。

网友C:
限流
和当平衡电阻用吧

网友D:
我同意限流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