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LPC936芯片的IIC功能

楼主(2010-02-19):
我参考了LPC900-IIC文档写的程序.程序中不重新定义分配SDA,SCL用芯片哪个脚输出,而是通过写控制寄存器和相关数据寄存器方式操作.用uvision3仿真观察 看到有数据发送出去.为什么用示波器在芯片脚什么信号也测量不到.

网友A:
因为这2个口是开漏口,因此要先设置SDA,SCL口德模式,并且要接上拉电阻。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3890

网友A:
设置了.P1M1=0X0C;P1M2=0X0C;上拉电阻也有4.7K

网友B:
你链接的这个文档中.hi2c-c51.h头文件包含了什么内容?是关于isentstr()这个函数的申明?能不能把这个头文件内容让我看看。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C:
示波器接错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