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供电不同的区别

楼主(2010-02-19):
485芯片有3V供电的,也有5V供电的,请问一下两者有什么区别?表现到AB差分电压上有什么区别,是不是5V供电的芯片比3V供电的芯片输出的AB压差大?
请大侠帮忙啊,不是很明白了。

网友A:
数据传输的速度不同!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