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啥时候出第二代的Cortex-M3

楼主(2010-02-19):
ST啥时候出第二代的Cortex-M3
据说速度更快,LPC1700可达120M
另外,片内HSI振荡器进入PLL之前不要分频就好了!或者PLL倍数再增大一些

网友A:
没有听说ARM公司出了什么第二代的Cortex-M3,楼主有什么权威性的资料吗?

楼主:
具ZLG所说他们的LPC1700采用的是第二代的Cortex-M3内核

网友A:
呵呵,还是那句话,不要道听途说,请拿出权威性的资料。

我不对无根据的宣传之词做评价,:lol

网友B:
呵呵呵呵
速度速度

网友C:
ADC 1M 速度太慢 無法對視訊進行採樣是個問題

网友B:
速度是指推向市场的速度,如果使用REV2版本的CM3的话,是没有那么快的,不过事实证明,STM32是成功的。一个芯片的成功与否不是指性能价格什么的,只是指市场的接受程度,能够做多大的生意,当然,这个和性能价格还是由一些的因果关系的。
香版这么闭塞?

网友B:
最近声请了一个ST的职位,可惜人家81偶哦。。。。。。
还是专心做自己的48。。。。。。

网友A:
速度是指推向市场的速度,如果使用REV2版本的CM3的话,是没有那么快的,不过事实证明,STM32是成功的。一个芯片的成功与否不是指性能价格什么的,只是指市场的接受程度,能够做多大的生意,当然,这个和性能价格还是由一些的因果关系的。
香版这么闭塞? ...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第2版,而楼主说的是第2代,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可是差得太远了。再说现在的CM3就可以达到120MHz的主频,何须第2代?

网友B:
第二代CM3,第二版CM3
1样吗?81样吗?
。。。。。。

网友A:
第二代CM3,第二版CM3
1样吗?81样吗?
。。。。。。
引用 网友B:

产品版本的变化通常只是修正一些Bug和进行小的改进,而产品的换代则是以大幅增加功能和显著提高性能为标志。

例如:Windows XP -> Windows XP/SP2 -> Windows XP/SP3 -> Windows XP/SP4  这些变化都是版本的变化。
但 Windows XP -> Windows 7 则是产品的换代。

请不要混淆产品的版本升级和换代的概念。

Revision = 版本
Generation = (产品的)一代

网友D:
版主就是版主,说的精辟,不留一点缝隙。

拍一下马屁,不要加分哦。;P

网友B:
当然知道这些概念,当然也理解LZ的意思

网友E:
对,香主说的对,STM32用的第一版的cm3核。
NXP和AT用的是第二版本的。
好像就修改了几个bug(我记的不是很清楚,好像有关调试方面的小BUG)。
对速度没什么影响。同样核心要想速度快,只有看各个厂家的工艺水平,和整体方案了。
STM32抢得了先手,而且东西也不错,很有竞争优势。

网友A:
哈哈,版本与换代的概念差别一般人是不会混淆的,只怕有人故意混淆,忽悠人呢,;P

我找到一个旧帖,里面讨论了V1与V2的差别问题: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0601

网友F:
呵呵,不一般啊

网友G:
大多数应用第一代就可以了,提速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不用固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