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lite05pwm异常

楼主(2010-02-19):
void main(void)
{
PADDR = 0xc7;
PAOR  = 0xe7;
PBDDR = 0x03;   //00000011
PBOR  = 0x07;   //00000111

PADR  = 0x38;   //00111000
PBDR  = 0x04;   //00000100
ATCSR=0x12;   //开12位重装定时器    开溢出中断
PWMOCR=0x01;  //pwm使能
PWM0CSR=0x00;  //1位pwm输出倒相

ARTH=0x0e;
ARTL=0x0c;

X=(char*)0xffde;
RCCR=*X;         //RC频率修正值,也可用80H

while(1)
{DCR0H=0x0e;
DCR0L=0xfc;}
}

pwm有输出,但间断有一个100%脉宽,请教高手,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st7lite05pwm异常
下面程序能输出pwm,但会间断出现1个100%脉冲,请问为何,如何解决?

void main(void)
{
PADDR = 0xc7;
PAOR  = 0xe7;
PBDDR = 0x03;   //00000011
PBOR  = 0x07;   //00000111

PADR  = 0x38;   //00111000
PBDR  = 0x04;   //00000100
ATCSR=0x12;   //开12位重装定时器   开溢出中断
PWMOCR=0x01;  //pwm使能
PWM0CSR=0x00;

ARTH=0x0e;
ARTL=0x0c;

X=(char*)0xffde;
RCCR=*X;         //RC频率修正值

while(1)
{DCR0H=0x0e;
DCR0L=0x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