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S可能的产生原因

楼主(2010-02-19):
EOS可能产生原因:
1. 测试电压或电流超过 datasheet所定之最大值。
2. 测试电压不稳造成 Over-voltage(过高电压) 或 Over-current (过高电流)
3. NOISE导致 IC Latch up.
4. 测试时IC方向误放.

为防止EOS现象发生,而导致大电流与大电压Damage IC。建议采用如下措施:
1. 测试电压与测试电流都不应超过datasheet的最大值.
2. 应保持测试时电压稳定,避免产生Transient voltage偏压而Damage IC.
3. 各测试工具应做如下要求:
(a). 于测试工具上,在所有input pad至vss的路径上,加 3.3v Zener doide做稳压保护
(b). 于测试工具上,在所有output pad至vdd的路径上,加 diode做保护。
(c). 于测试工具上,将接触VSS pin之探针加长,使得测试时保证VSS pad必先接地。
(d). 避免火线测试,在放上PCB前请先power off,放妥PCB后,再power on进行测试;
而测试完后先power off再将PCB取下。
4. 注意生产作业管制(机台,焊烙铁是否漏电)。
5. 防止IC测试时脚位误放。

网友A:
啥叫个EOS?

网友A:
自己找出来了,EOS数码相机嵌入式操作系统(Embedded Operation System,EOS)是一种用途广泛的系统软件,过去它主要应用与工业控制和国防系统领域。EOS负责嵌入系统的全部软、硬件资源的分配、任务调度,控制、协调并发活动。它必须体现其所在系统的特征,能够通过装卸某些模块来达到系统所要求的功能。目前,已推出一些应用比较成功的EOS产品系列。随着Internet技术的发展、信息家电的普及应用及EOS的微型化和专业化,EOS开始从单一的弱功能向高专业化的强功能方向发展。嵌入式操作系统在系统实时高效性、硬件的相关依赖性、软件固化以及应用的专用性等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特点。EOS是相对于一般操作系统而言的,它除具有了一般操作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如任务调度、同步机制、中断处理、文件处理等外。

网友B:
这个属于芯片设计了就,知道点就得了吧!

楼主:
这可是我的吐血经验啊啊!大家要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