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谐波问题

楼主(2010-02-19):
一直对谐波搞不太明白,搜了好多资料大部分是关于电力电网谐波的,这和弱电上单板上的谐波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还有就是一个周期性信号所包含几次谐波是由什么确定的,也就是电子电路上谐波的产生原理?就按照傅里叶分析的结果吗?如果用数字电路(单片机或FPGA之类)产生一个方波信号(或者其他非正弦信号),是不是肯定可以用滤波电路滤到只剩下基波?
     谢谢大家了,一直想不太明白。

网友A:
很烦这种到处重复发的帖。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发现有时有的板块等不到回复了,我删了吧,因为一直在线上等

网友B: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数学上来描述是这样吧,假设x=sine(wt),它通过一个系统,系统的传递函数为y=a*x+b;那么y=a*sine(wt)+b,现在新的信号y的交流成分里仍然只含w这个频率,也就是没有产生谐波;如果系统的传递函数为y=a*x*x+b*x+c,那么二次谐波产生了;以此类推下去,可以产生多次谐波;这只是数学上的含义。回到自然世界里,这些信号需要物理实物的支撑,比如你用示波器看,那就是在时间域看它,要是用频谱仪,那就是在频率域看它,而且,你不能说一个信号仅仅有基波,你最好说它的基波功率相对于其它更大些。用数字电路产生一个频谱丰富的波形,理论上是可以滤波器出其中一个频率的,其实,即便你任何信号都不产生,用带通滤波器也同样可以滤出一个频率,前提是你真的可以实现那样一个带宽为零得滤波器,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