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谐波问题

楼主(2010-02-19):
一直对谐波搞不太明白,搜了好多资料大部分是关于电力电网谐波的,这和弱电上单板上的谐波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还有就是一个周期性信号所包含几次谐波是由什么确定的,也就是电子电路上谐波的产生原理?就按照傅里叶分析的结果吗?如果用数字电路(单片机或FPGA之类)产生一个方波信号(或者其他非正弦信号),是不是肯定可以用滤波电路滤到只剩下基波?
     谢谢大家了,一直想不太明白。

网友A:
同样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B:
1:对于无失真的正弦波来说是没有谐波的。
2:电路产生谐波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两点:
a)信号产生或处理电路引入了非线性的因素,导致信号畸变(由某个频点的纯正弦波+其他几倍频点的正弦波)
b)电路系统中的方波信号是可以看成由基频正弦波加多个高频正弦波合成的
3:理论上方波可以通过滤波变成正弦波,但是由于器件的原因这个正弦波只能是近似的正弦波。

网友C:
1、电力网上的谐波和弱电中所说的谐波并无本质不同,但电力网仅工作于一个频率,弱电工作的频率范围可大多了。
2、包含多少谐波,当然按照傅立叶分析的结果。但往往我们不知道波形的解析式,也就无从用数学方法展开,故多数情况是用仪器直接测量,有专用的失真度分析仪,也有频谱分析仪。
3、理论上方波滤掉所有谐波,剩下的就是纯正弦波。但实际上要完全滤掉谐波比较困难,一般是滤到满足我们的需要为止,例如总谐波小于0.5%或小于0.1%。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_^,方波可以合成是没问题,但比如说一个电池供电的纯数字电路输出一个方波,那那些各种频率的正弦波是哪里产生的呢?难道是跟自震荡电路一样是空间中本来就有的各种频率的噪声吗?我一直想不明白它从哪里来的?虽然数字电路最终还是三极管mos管组成的。

网友C:
原则上,纯正弦波通过纯线性电路后仍是纯正弦波,仅可能改变幅度和相位。
但纯正弦波通过非线性电路后将产生新的频率:二倍频、三倍频······n倍频(不一定产生所有倍频)。这也就是常用“非线性失真”表示谐波含有率的原因。这些新的频率并非空间中各种噪声产生的(噪声是连续频谱)。

楼主:
谢谢maychang,我意思是数字电路产生方波,滤到最后只有基波频率的正弦波了,就是这个基波频率的正弦波是哪里产生的?因为数字电路不是通过先产生正弦波再过比较器产生方波的,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请指导一下^_^

网友C:
1、产生方波的,不是数字电路,只不过这些芯片通常用在数字电路中,但在方波发生器中这些芯片并不是作为数字电路来使用。
2、产生方波,方波包含了非常多的频率,所以应该说基波是与所有谐波同时产生的。
滤波并非只能滤出基波,使用带通滤波器可以滤出二次谐波,或三次谐波,或n次谐波······想要那一次都可以。这也间接说明基波和谐波是同时产生的。

网友D:
1,非线**流电源,产生谐波。
2,正弦交流电源,经过非线性电路产生谐波。
3,没有绝对的正弦交流,只有谐波分量的大小。

楼主:
那就是说从源头上就有这些频率成分了,也就是现实中的直流电源输出就存在各种谐波成分了,多谢各位了^_^

网友C:
直流电源输出是没有这些谐波成份的。
波形发生电路工作时,电源输出含少量这些谐波成份,但并不是电源产生的,而是波形发生电路产生的。

网友E:
时域上的时间越短,频域上的分量越多,反之,频域上的分量越集中,时域上的时间越长

直流电源如果是短时间开关,也会有大量频域上的分量
数学上之所以用冲击函数,就是因为其时间无限短,频分无限宽,可以用来做系统测试函数

楼主:
to 11,12楼: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不管波形发生的电路是分立器件的还是单片机、fpga之类的,只要波形在短时间突变,时间越短,所包含的频率成分就越多,而傅里叶只是用数学方法把这个自然现象归纳推理出来了?而谐波都是正弦波是因为我们电网输出的正弦波?(假如,当然发电机不可能那么工作,我们电网输出的是锯齿波,会不会谐波都是各种频率的锯齿波呢?)在学校学时就没搞明白,谢谢各位了大过年的^_^

网友C:
这个问题复杂了。
“突变”严格来说,只有无须时间(时间无限短)的才可以称突变,需要时间的就不可以叫突变。
突变的频谱是连续频谱,任何频率成份都有,不是几次谐波几次谐波这样分离的频谱。
谐波都是正弦波,仅仅是一种处理方法,把一个复杂的波形(函数)用若干正弦波之和来表达。就像1这个数可以表达成1/2+1/4+1/8+1/16······。
无论是分立器件还是单片机还是什么产生的谐波,都与电力网无关,电力网仅仅提供电能,改用电池供电也是一样的。

楼主:
“谐波都是正弦波,仅仅是一种处理方法,把一个复杂的波形(函数)用若干正弦波之和来表达”
这个我是理解了,这是数学上的,可是既然滤波能把每一个谐波都滤出来,我就想这一个一个频率分量怎么产生的,应该是先有这个现象后又数学方法的,就是一直搞不明白谐波产生根源,要是正弦波经过非线性元件会产生谐波,那纯直流供电,一个单片机引脚产生方波,按照理论包含好多频率分量,这些分量怎么产生的?或者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推荐一下,我找着再看看^_^

网友E:
http://www.china-pub.com/43674#ml

信号处理的交互式多媒体教程(第2版)

本书几乎不用枯燥的数学推导,完全以解释性的语言介绍信号处理理论。使用DASYLab软件做工具、以直观的图形方式解释理论的物理意义,讲解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通信工程等诸多领域的数字信号处理过程。

第2章 时域信号与频域信号

. 2.1 傅里叶原理
2.2 周期振动
2.3 人类的耳朵就是傅里叶分析仪
2.4 傅里叶变换: 从时域到频域和从频域到时域的变换
2.5 重要的周期振动或信号
2.6 时域信号与频域信号的比较
2.7 令人感到迷惑的相位频谱
2.8 干扰: 虽然一切都存在但我们却无法看见
2.9 正弦信号和δ冲激信号的相似性
2.10 非周期(nonperiodic)信号与瞬时(oneoff)信号
2.11 纯随机信号: 统计噪声
2.12 噪声与信息
习题
第3章 不确定性原理
3.1 频率与时间的特殊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3.2 正弦信号和δ冲激: 不确定性原理的极限情况
3.3 为什么不存在理想滤波器
3.4 对非周期信号进行频率测量
3.5 近周期 (nearperiodic) 信号
3.6 音调、语音和音乐
3.7 限制的不确定性: 短时傅里叶变换及小波变换
习题
第4章 语言——信息的载体
4.1 如何产生及感知语音、音调与声音
4.2 案例: 语音识别的简单系统
4.3 改进与优化
4.4 模式识别
习题
第5章 对称性原理
5.1 对称性导致负频率的存在
5.2 从物理意义上证明负频率的存在
5.3 周期频谱
5.4 傅里叶反变换与高斯平面
习题
第6章 系统分析
6.1 扫描(sweep)
6.2 现代测试信号
6.3 δ冲激(δpulse)
6.4 作为轨迹曲线的传递函数
6.5 阶跃函数(step function)
6.6 高斯脉冲
6.7 高斯猝发脉冲
6.8 猝发脉冲信号(burst signal)
6.9 Si函数与Si猝发脉冲
6.10 噪声
6.11 系统中的过渡状态
习题
第7章 线性与非线性处理
7.1 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
7.2 对过程进行测试来判断系统的线性特征
7.3 传输线与空间
7.4 内在规律的重要性
7.5 镜像与映射
7.6 复杂的元件: 晶体管
7.7 只有几种线性处理
7.8 对信号乘以常数
7.9 两个或多个信号相加
7.10 延时
7.11 微分
7.12 积分
7.13 非正规函数和信号曲线
7.14 滤波器
7.15 非线性处理
7.16 两个信号相乘
7.17 绝对值的产生
7.18 量化
7.19 加窗
习题
第8章 传统调制方法
第9章 数字化
第10章 数字滤波器
第11章 数字传输技术Ⅰ: 信源编码
第12章 数字传输技术Ⅱ: 信道编码
第13章 数字传输技术Ⅲ: 调制
参考文献

推荐你看这本书

网友E:
至于为什么是分解为正弦,是因为正弦是最简洁的数学式,与圆周运动的线性投影直接相关
重力单摆的匀速拉的痕迹就是正弦一样,力学的频率共振一样是正弦痕迹,
你可以认为一切波形都是正弦组成

楼主:
数学上的方法没问题,我的意思是实际当中产生的方波可以根据需要滤出基波或者一次、二次谐波,这些频率的正弦波是怎么产生的,哪里来的就是它的源头?数学分解还可以将一个波形分解成非正弦波的合成,但是实际中能滤出这些波形吗?多谢各位了。
    就像文氏振荡电路书上就说明空间中有各种频率成分的正弦波,只是选频电路把你需要的频率选出来了。

网友E:
是的,想深究要到量子物理,你不必纠缠,认为是这样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音叉的频率共振是正弦的,力学系统尚且如此,相似的电子振荡数学模型大抵相当,只不过是工程师很难自己推理

楼主:
不是了^_^就是想你们大虾给简单说一下它是怎么来的就行了,比如说它就是自然界存在的(像万有引力一样),产生任何波形都是这些正弦波合成结果O(∩_∩)O哈哈~

网友E:
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发的帖子

楼主:
那能不能这样理解,产生任何波形其实都是产生了N多正弦波,最后看到的波形只是合成的结果,本质上是各种谐波的叠加,因此就不存在纯的非正弦波。

楼主:
好的多谢了^_^,我去搜搜,多谢各位了

网友C:
问题越扯越远,扯到物理层面了。

拿力学做比喻:
弦的振动(如提琴、吉他)或管内空气的振动(长笛、单簧管、管风琴)是可以分解成基波和频率为基波整数倍的谐波的,这一点与电振动很相似。
但棒的振动(木琴、三角铁)、板的振动(锣、镲)和膜(鼓)的振动就不行,不能分解成基波和频率为基波整数倍的谐波。棒的振动含不止一个频率,但较高的频率(陪音)并不是最低频率的整数倍。
很显然,棒的振动,其基音(最低频率)和陪音是同时产生的,而且并非由若干频率成整数倍的正弦波合成。那么,弦的振动和管内空气的振动其基音和陪音也是同时产生的,但却是由若干频率成整数倍的正弦波合成。
由此,多谐振荡器产生的方波,其各次谐波是和基波同时产生的。

网友C:
同样,文氏电桥振荡器产生的信号,并非“空间中”存在各种频率的正弦波,由选频电路选出来我们所需要的频率。
文氏电桥振荡器产生的信号,并非纯粹正弦,总还有一点谐波,这谐波是由于放大器的非线性而产生的。

网友C:
纯粹的正弦波不存在,正如直流不存在一样。即使是国家标准的标准电池,也不是纯粹的直流。
初中物理就讲匀速直线运动,但纯粹的匀速直线运动,必须是从无穷远处来,到无穷远处去,否则就不是纯粹的匀速直线运动。
纯粹直流,这个电压或电流必须是从开天辟地就没有变化过,而且延续到地老天荒,换句话说,时间上必须向前无限,向后也无限,才是纯粹直流。
正弦波也是一样,有限时间里的波形,就不是纯粹正弦。这是办不到的。

楼主:
to maychang: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方波里的各种频率的谐波也是由于电路本身的非线性产生的,而为什么产生的是正弦波我就把它想成是自然规律就行了?

网友C:
27楼:
产生方波的是多谐振荡器,多谐振荡器产生的信号只有一个,注意,只有一个。

你说的后半句,我没看懂。

楼主:
后半句意思是说谐波为什么是正弦波而不是其它波形,我意思不管它的根源就把各次谐波是正弦波想成是自然规律。
至于多谐振荡器你意思不管什么单片机、fpga最终在底层方波都是由多谐振荡器产生的,是吗?

产生的信号是一个,然后由于电路的非线性原因附带了产生了谐波,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29楼:
谐波不可能是其它波形,如果是其它波形就不是谐波了。
傅立叶展开的意思,是(符合某些条件)的周期函数,均可以用若干正弦函数之和来表达(傅立叶级数)。既然是用若干正弦函数之和来表达,何来谐波不是正弦之说?
其它函数,有其它表达方式,如勒让德级数,冯-诺依曼级数等等,这些你去问awey版主。

多谐振荡器是模拟方法产生方波,单片机等产生方波是由程序控制的。不管方波是由什么东西产生的(机械方法也可以产生方波),产生出来的方波(或其它波形如三角波、锯齿波等等),信号都只有一个。

“产生的信号是一个,然后由于电路的非线性原因附带了产生了谐波,是这个意思吗? ”
不是。方波(或三角波,或锯齿波或别的什么波,只要不是纯正弦波)信号本身已经包含有谐波。

楼主:
“信号只有一个”那谐波也算信号啊,我意思能用滤波器滤出各次谐波来说明是好多信号在里面,谐波应该和方波是同时产生的吧?

网友C:
“谐波应该和方波是同时产生的吧?”
很怀疑我前面的那些回复你是否看了。

网友F:
周波(具有周期)可以分解成若看个基频整数倍的谐波之和,这是“数学”。

为何说这是数学?那时因为类似于空间坐标系来说(此有x,y,z基矢),这个基频整数倍的“谐波系”构成了一个关于此基频的所有周波的函数空间的“基矢”。这些都是数学而非物理也非电学,所以建议学点数学可能会有点帮助。

网友G:
我电路初学者,根据楼主的提问,天马行空一下。。。
个人以为一个能产生方波的电路系统,是不是蕴含了产生正弦波的能力。
这个电路系统只是有能力产生,但结果需要你用不同的工具或后级电路去观察,才能等到想要的结果。
一旦你组成了一个从方波系统中取正弦波的电路系统,那这个新系统本身就是个正弦波系统。。。。
乱弹琴的。。

网友E:
只有一个函数e^st  可以进出一个系统保持不变,就像对e积分一样,是自然规律
e^st的现实世界的一个特例就是正弦

楼主:
谢谢大家了
to 32楼:我看了^_^不过正在消化中,这两天已经上班了,晚上回来学习了。
to 33楼:数学上的我都可以理解,我只是想知道实际中那些谐波怎么产生的,就是产生机理,我想数学只是方法,但是任何东西都有个本源问题,自己想不明白所以请教各位了^_^

to maychang :其实工作上也还没碰到这些问题,只是学自学信号系统的时候就一直想这个问题。“产生方波或者其他什么波形的时候,以我们实际的任何电路天然的会产生各种频率的谐波”这样理解就可以吗?

to 和雪山飞狐D:搜了你的帖子,觉得按你说的确实好理解点,但是发现那个帖子大家还在讨论中,我继续学习了^_^
下面是那个帖子中chunyang的一段话"什么是谐波?数学上,任何波形都能展开为一系列幅值不同但频率按整数倍级数排列的正弦波之和,反过来说,一系列幅值不同但频率按整数倍级数排列的正弦波可以合成任何波形,这里的“频率按整数倍级数排列的正弦波”就是谐波,这仅仅是数学上的定义而已,理解“合成”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什么“基波”、“谐波”、“失真”什么的了,当然,谐波产生的机制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命题。 "
就是想知道他说的实际中谐波产生机制,而不是数学上的合成分解。

网友H:
慢慢看ING

网友I:
慢慢看 慢慢理解  上头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不存在纯正的正弦波

谐波本来就有的  包含在了你的基础波形中 只是含量的多少而已

网友J:
突然明白了我一直都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
有些东西确实需要时间和经验去理解^_^谢谢大家了!继续学习了:)

楼主:
你指的是什么啊楼上大哥哈哈,我不太明白

网友K(2010-08-19):
再说点嘛%…

网友L:
非线**流电源,产生谐波
**
**?

网友L:
牛X

我承认我水啦

网友M(2011-09-17):
楼主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在初学信号分析的时候也存在过同样的困惑.很明显上面所有的答案你都不可能明白.因为大家讲的不够本质.
谐波有两种,一种是物理的,一种是分析的,上面的解释把这两中谐波混淆了.所谓物理的就是确实存在的一种频率的信号.而分析的谐波可以认为物理没有产生,是分析方法认为它存在.这样你的所有疑问就解决了.首先,方波只产生了方波没有产生其他谐波.只是傅立叶用一种认为它是很多频率分量组成的.用这种思想,解释了为什么滤波会将方波变成正弦波等等问题.如果这样考虑这个问题,你的另一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就是并不是只用各种频率的正弦分析方波,希尔博特就是用+1和-1的方波解释所以有了希尔博特变换.不用傅立叶的指数函数e表示,用它的一半正弦函数做同样的运算,就是正弦变换.用另一半余弦分析,就是余弦变换.现在的MPEG就都使用的这个变换.当然现在人们开始用其他函数表示我们产生的信号,比如小波变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有一个1,傅立叶说,你的这个1,可以用0.1+0.2+0.3+0.4表示;你现在的问题就好象问,电路产生的1,你非说有0.1,0.2,0.3,0.4;这些小数是哪里来的.其实没有.如果你只用偶小数表示1,就是3X0.2+0.4, 这就是所谓的余弦变换.同样,你说1就是奇小数,就类比所谓的正弦变换.
  这样说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