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线产品过FCC认证一定要跳频吗

楼主(2010-02-19):
(无正文)

网友A:
功率超过10mW就不能过,大于10mW必须使用快跳跳频,每个频点占用时间极短,具体信息见FCC第15章有关条款,我的Blog中也有相关资料。
后一个问题,二者都要兼顾考虑才行,价格根据量、功能、性能等综合决定,但不管什么前提,Zigbee系统的价格目前都很高,仅协议栈的专利使用费,每个节点就是1美金,这还没有算其它任何成本。

楼主:
多谢chunyang老大,我查了一下microchip有开源的协议栈,而且也有人把它移植到其他平台。不知道zigbee授权费用是交给芯片厂商还是ZIGBEE组织。不过看来成本的确比较高。在考虑是否把通用2.4G芯片加一些简单的协议以静态链式的形式来增加通信距离。

网友A:
授权费是交给Zigbee组织的,所有芯片供应商都要向该组织交费,自己利用开源协议栈做商品应用的话也需缴纳。Zigbee只是一种标准,大家都遵守的好处是可以实现不同供应商的无线设备可以互联,但目前Zigbee离成气候还差得很远,尚谈不上互联问题,自行用私有协议反而更具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更高的性价比。通讯距离在硬件确定的前提下跟协议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Zigbee在此更无优势,其设计目的不在于此,提高通讯距离和通讯可靠性需要的协议手段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

楼主:
我指的增加距离是通过节点转发的方式来实现。
了解了一下无线传感器网络相关内容,发现组网协议也是好复杂。
有什么简单方式实现转发吗?定频传送可否?

网友A:
协议的复杂程度跟功能和兼容性是相关的,不考虑后者可大幅简化,但基本理念仍是相通的。定频传输当然可以,只要功率不要超标。

网友B(2018-05-29):
你好,打扰问个FCC的问题,关于15.247章节提到的跳频的标准,对于每个频率发射的时间要求不大于400ms,那对于从一个频率跳到另一个频率允许的频率切换的时间是否有强制要求,因为15.247(g)的描述---should the transmitter be presented with a continuous data (or information) stream,意思是 频率之间 不允许有间隔 ,必须连续发送数据吗?
: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systems are not required to employ all available hopping channels during each transmission. However, the system, consisting of both the transmitter
and the receiver, must be designed to comply with all of the regulations in this section should the transmitter be presented with a continuous data (or information) stream. In addition,a system employing short transmission bursts must comply with the
definition of a frequency hopping system and must distribute its transmissions over the minimum number of hopping channels specified in this 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