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78的SRAM读写方式

楼主(2010-02-19):
看了ZLG提供的二个例程;一个是直接读写SRAM;另一个是DMA方式;
我的应用是按批读写数据的;每批有16字节;主要是要读写速度快;
问:我应该用那种方式操作外部扩展的SRAM?各有什么优缺点?
主要是我没弄明白这二种方式有什么不同;

网友A:
DMA就是不用打扰CPU去管理字节的读取了,提高CPU的效率,sram的话就是还得cpu参与,如果cpu比较繁忙的话,会很影响效率的!

网友B:
DMA,也有好几种模式呢,一般都是用DMA的,不过看你的芯片结构了!

楼主: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