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c/os操作系统下,怎么将SD卡的数据存入到U盘中?给点提示

楼主(2010-02-19):
我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想将SD卡的数据存到U盘中!请问怎么办?

楼主:
有谁能够停留下来,给我说一下阿?跪求!!

网友A:
用spi 或者SD bus 从SD卡读出来 再通过usb 的host 接口 就可以实现了 难点在USB HOST协议的实现

网友B:
问题简单,实现起来不容易。

网友B:
网上有现成的例程 挂载了zlg/fs的

楼主:
好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不是打开DMA通道,将数据导进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D(2011-09-08):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