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与pic16f690的CCP模块问题,多谢!

楼主(2010-02-19):
写了一个CCP捕捉用于红外线解码的程序,为什么在PIC16F877A中运行很正常,但当移值到PIC16F690时却不正常了,中断与主函数是一样的,CCP配置也是一样的,如下,难道PIC16F690的CCP捕捉需要什么特别的配置吗

         ANSELH=0; ANSEL=0;  //所有I/O都为数字I/0
   RC5=1;TRISC5=1;
   CCP1IE=1;              //允许CCP中断
        CCP1IF=0;             //清CCP中断

        T1CON=0B00000001;
        CCP1CON=0B00000100;        //捕捉每个下降沿

        PIR1=1;
        PEIE=1;

        CCPR1L=0;
        CCPR1H=0;

楼主:
哭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A:
690的IO口复用比较厉害,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某写复用功能没有关闭。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不是程序的原因,是IC本身的原因

换一个IC就好了,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RC5的CCP功能在产生PWM时是好的,但用捕捉方式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