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gsm模块

楼主(2010-02-19):
小弟刚刚入道,最近在搞gsm模块,用的是q2403a和tc35i,联机,检测信号强度等都返回ok,但是无法发送短信,也无法接受,用的是串口发送at指令,请问应该怎样实现,谢谢您!

网友A:
可以先拨号到手机或具有来电显示的电话上判断系统是否为硬件或SIM卡的问题,如可以正常拨号,说明你的SMS发送指令有误,需要仔细研读、学习模块的AT指令系统,建议初学者先基于TEXT模式发送、接收SMS。

网友B:
可能是要设置短信中心的号码。

网友C:
楼上两位提的都是初学者容易碰到的问题。

网友D(2010-04-14):
我也请教一下为什么从手机上拆下来的GSM不能上电就工作?

网友E:
LS,需要初始化...   有一个拉低电平。

网友F:
如果卡和模块没问题,那就重点检查初始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