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1 计数器实验问题

楼主(2010-02-19):
161可以看成分频器。但是实际实验看不出分频效果。为什么呢?
我的电路连接是输出接Q3,输入是cp脉冲,是我用555做的方波发生器,输出应该是4分频的。输入除co(进位端)都是高电平。
是不是和什么竞争冒险有关系呢?还是和什么干扰有关系呢?我是初学者,谢谢大侠。

楼主:
大侠顶一下啦!

网友A:
自己好好看下datasheet,二进制计数器,一共4个输出端,Q3能是4分频么?4位二进制的最大数是F,16个脉冲才能循环一周

网友B:
看了楼主发的几个帖,感觉楼主问的问题都是没有认真看资料而产生的。
无论实验或仿真中出现什么问题,首先应该仔细对照资料或教材认真检查,确认没有错误后,应该自己先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仍旧不能解决再提问。非如此,水平无法提高。
出现问题就发帖问,就算高手回答了你的问题,你的收获也仅限于这一个具体问题,不能触类旁通。

74LS161是可预置四位计数器,怎么预置的?其它管脚怎么接的?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指导。我以后会先自己认真看资料,想一下后再发帖。

网友B:
“以后会先自己认真看资料”
这次,先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