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跪求:关于dsp与FPGA通信问题

楼主(2010-02-19):
各位高手:
      我想请教下关于dsp和FPGA的通信问题,我要通过dsp的数据总线把数据传送到FPGA里去,我看了下FPGA030的IO输入是TTL3.3V,我用的DSP是DSP2407的开发板,要传送数据直接用导线连接FPGA的IO口和DSP的IO口就ok了吗?是不是两个的IO电平一致就可以直接用导线连接,如果不一致要用电平转换电路,对不?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B: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