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tyw前辈帮忙看

楼主:
请tyw前辈帮忙看下有没有《电源专用集成电路及其应用》这本书的电子版的,

目录
第1章 线性集成稳压器
1.1 线性集成稳压器的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
1.2一般压差三端固定输出集成稳压器
1.2.1 三端固定输出集成稳压器的主要特性参数
1.2.2 CW78××系列三端固定正集成稳压器
1.2.3 Lw78A××系列三端固定正集成稳压器
1.2.4 CW79××系列三端固定负集成稳压器
1.2.5 Lw79A××系列三端固定负集成稳压器
1.2.6 w123/W223/W323/w145/W345大电流三端固定集成稳压器
1.2.7 w78’H05/w78H05A/w78H12A大电流三端固定正集成稳压器
1.2.8使用三端集成稳压器时的注意事项
1.2.9应用参考电路
1.3 三端可调集成稳压器
1.3.1 w117/W217/W317三端可调正集成稳压器
1.3.2 w137/W237厂W337三端可调负集成稳压器
1.3.3大电流三端可调集成稳压器
1.3.4三端可调集成稳压器应用参考电路
1.4多端可调集成稳压器
1.4.1 LwY8/LwY9多端可调集成稳压器
1.4.2 w1511多端可调负集成稳压器
1.4.3 w723多端可调正集成稳压电路
1.4.4 W611多端可调高精度正集成稳压器
1.4.5 uA78GU/uA79MGU四端可调稳压器
1.5正负双集成稳压器
1.5.1 LW80L××系列固定输出正负双集成稳压器
1.5.2 LW80M××系列固定输出正负双集成稳压器
1.5.3 LW80A××系列固定输出正负双集成稳压器
1.6低压差线性集成稳压器
1.6.1 AS2945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1.6.2 BAF033低压差超微功耗线性稳压器
1.6.3 BA:H03/BAH05低压差微功耗三端稳压器

网友A(2010-02-20):
指定那本质量很差,少累哈

特种集成电源最新应用技术 321页
特种集成电源最新应用技术 321页
新型单片开关电源的设计与应用 446页
新型单片开关电源的设计与应用 446页
新型特种集成电源及应用 225页
新型电子电路应用指南 电源电路 404页
新型电子电路应用指南 电源电路 404页
新型电源电路应用实例 481页
新型电源电路应用实例 481页
电源专用集成电路及其应用 360页
电源专用集成电路及其应用 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