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和陶瓷两种晶振什么差别?石英的大小体积

楼主(2010-02-20):
(无正文)

网友A:
压电陶瓷振子不能称为晶体,石英振子才可以称晶体。
石英晶体还有20mm高的,更早些甚至有50mm见方的。
多数石英晶体的工作频率取决于其厚度,而频率与厚度的关系又与晶体片从整块晶体中切下来的方式(方位与角度)有关。至于晶体的宽度和长度则与频率无关。所以同一频率的石英振子可以宽一些长一些也可以窄一些短一些,但太窄太短无法加工。
楼主说的这两种石英振子,在用于单片机等要求不高的场合时区别不大,只要频率相同,可以互换使用。但小的那种,频率不能做得较低(频率低晶体片就要厚一些,太窄太短无法磨出来)。

网友B:
市售陶振的精度一般为1%~5%,这个精度远低于一般市售晶体的精度,一般晶体的精度是0.02%以上

网友B:
但一般来说,陶振起振会稍微容易点。

网友C:
我的感觉就是晶体要高级点

遥控器一般为陶瓷吧

网友D:
价格上,陶瓷的只有石英的一半左右。

网友E:
我司代工划片,标准无尘车间,可提供劃片全套解決方案。
http://99031tang.diytra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