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按键处理与按键防抖动例子

楼主(2010-02-20):
/*****************************************************
本程序的目标是这样的:
1:不使用INTn中断功能,按键接在普通IO上
2:由定时器T/C2每隔一段时间检测按键一次, 并具有防抖动功能
3:每点击按键一次,在按键松开后,变量A=A+1
4:如果按键按下后不放,则每隔 n ms 就做A=A+1运算一次
5:在按键按下期间,CPU除了处理按键外,还必须能正常运行主程序
6:本程序的系统时钟是1MHz
*****************************************************/

#include <mega48.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nokia3310.h>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char n;
bit step1, step2, step3,step4;                     //使用几个位变量**按键状态

//***************************************************
interrupt [10] void TC2_OVF(void)
{
  if(n<255) n++;
  if(PIND.2==1 && n>8) step1=1;                    //按键松开一定时间后开始进入可用状态
  if(PIND.2==0 && step1) {step1=0; step2=1; n=0;}  //按键由可用状态进入到按下状态
  if(PIND.2==1 && step2) {step2=0; step3=1; n=0;}  //按键由按下状态进入到松开状态

  //-------------------------------------------------
                                                   //按键按下后...
  if(step2)
  {
    n++;
    if(n>60)                                       //如果按下超过一定时间
    {
      A+=1;
      n=40;
      step4=1;
    }
  }

  //-------------------------------------------------

  if(step3)                                        //按键松开后...
  {
    step3=0;
    if(step4) step4=0; else A+=1;
  }
}

//***************************************************
//www.avrdiy.com panxiaoyi
void main(void)
{
  PORTB&=209;
  DDRB|=46;                                        //设置
单片机的4个LCD引脚输出0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s();                                       //清屏,光标回位

  DDRD.2=0;
  PORTD.2=1;                                       //PD2设置为输入,上拉电阻有效(接按键)
  TCCR2B|=4;                                       //T/C2采用系统时钟的64分频
  #asm("sei");                                     //全局中断使能
  TIMSK2|=1;                                       //T/C2计数溢出中断使能

  while (1)
  {
    B+=1;
    lcd_gotoxy(12,1);
    lcd_putsf("AVRDIY.COM",10);

    lcd_gotoxy(15,3);
    lcd_putchar(B/100+48);                         //显示变量B
    lcd_putchar(B/10%10+48);
    lcd_putchar(B%10+48);

    lcd_gotoxy(52,3);
    lcd_putchar(A/100+48);                         //显示变量A
    lcd_putchar(A/10%10+48);
    lcd_putchar(A%10+48);
  };
}

网友A:
字号小了

网友B:
话说防抖振的例子还真多···

楼主:
这下够大了吧

网友C(2010-11-15):
思路基本上可以了,给几点建议:
1:按键处理放在主循环进行。中断只置起一个标志,主循环检查到标志后读入端口并且去抖。中断运行时间要求越短越好。
2:使用STRUCT封装按键,使用STRUCT地址做参数,合并多个按键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