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到底是哈佛结构还是冯诺伊曼结构

楼主(2010-02-20):
谁有英文原版的定义,到底是 "程序和数据寻址不一样"就是哈佛, 还是必须 "程序和数据寻址不一样,而且在物理上是分别的地址和数据线(4条总线)"才是哈佛.

网友A:
没有英文原版的定义。我的理解是哈佛结构的数据和指令都有自己专用的总线。而冯诺伊曼结构的数据和程序共用1个总线。

网友B:
没有英文原版的定义。我的理解是哈佛结构的数据和指令都有自己专用的总线。而冯诺伊曼结构的数据和程序共用1个总线。
引用 网友A:

你写汇编你就能很明确的知道它是冯诺依曼还是哈弗结构,51是标准的哈弗结构,因为有两条总线

网友C:
MCS-51是哈佛结构还是冯诺伊曼结构的问题之讨论似乎已带有“功利”色彩,固然变得没有意义。如果想了解这两种结构的原始出典,建议去看一些计算机史的相关资料。

就事论事而言,MCS-51配置了分裂的程序和数据存储器,他们逻辑上有自己各自和CPU的联系的方式(通过WR,RD,PSEN在外部实现)。但由于资源上的考虑程序和数据存储器与CPU的通道(或称总线)是“时分共用”的,但这不说明其结构体系原则上限制了其通道物理上分拆的可能。关于MCS-51的类型归属,最直接的对比是同产于一家的MCS-96的结构体系。这样也许更为客观而非“功利”。

网友D:
51外挂了一片FLASH和一片SRAM,请问是哈弗还是冯的?定义已经变得模糊,现在谁跑得快谁就是老大。

网友E:
从分体储存的角度看,接近哈佛结构,但是共有总线,又和冯诺依曼接近。

网友F:
看得糊涂

网友G:
最早接触时说划到冯诺依曼结构。

网友D:
不用糊涂,原理上讲,哈系把两种总线分开是为了方便寻址,就是说在单指令里同时操作数据和程序是哈系的追求,不过按这个来分的话,很多现在的单片机会变的不伦不类,究其原因就是,现在有很多技术手段提高指令的吞吐量,并不是只是分不分数据指令那么简单的问题了。这个概念,可以考虑进博物馆了。

网友B:
我更多的是从软件角度去看的,汇编指令有单独的mov指令就算是哈佛了,如果只用一种mov那就是冯诺依曼指令集了

网友C:
哈佛结构的问世年代半导体成本还非常的高,那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节省RAM从而可以降低成本,目的就这么的简单。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的OS,多进程等新鲜玩意儿。程序只是些相对固定的算法而已,不会频繁的变动,故使用了一种相对低廉的“ROM”结果。这样自然而然的将程序和数据分别存储,而且程序不能由程序自行更改,更不可能自动加载,这就是哈佛结构的初衷。至于所谓的哈佛结构所具有的数据和程序存储器的“并行”访问功能(主要针对流水线机构)只是后来被重新使用后附加的新特性而已,与其原始含义没有关系。

因此,明白这点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歧义了。

网友H:
冯诺伊曼结构。:)

网友I(2020-11-11):
哈佛,51手册自己也说是哈佛,只是两条总线不能同时访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