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x GPIO 速度 多少?

楼主(2010-02-20):
TMS320F280X 的GPIO的速度是是多少啊?
在60MHZ的 速度下,可以输出 多少MHZ 的方波...

M3核  GPIO的是外设地址,速度好慢,反转1次,需要4个机器周期...不知道 TMS320F280X 怎样

网友A:
F2802x跟LM3S系列一样,GPIO模块本身并不限制访问速度,而只存在指令执行速度问题。

即操作I/O的指令执行有多快,I/O的反转速度就有多快。

网友B:
ti 数据好像是20M

网友C:
LZ可以自己测一下吗,也不会很难

楼主:
是想自己测,可惜现在不在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