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学好模电

楼主(2010-02-20):
模电太难,学得稀里糊涂的,请各位高手出点意见

网友A:
说难,应该只是入门的问题。
想想,语文数学,我们学了多少年? 容易吗!!

网友B:
只要一入门很快就学会,关键是入门,兴趣问题。。。

网友C:
模电很难
我一直在看 每次重复去看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楼主**吧 会有收获的

网友D(2011-03-31):
等你实际接触到PCB板,自己动手测量下,慢慢的就会对各种元器件的特性跟理论知识结合起来了,很快就入门了,你可以试试,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E:
多看电路,不懂就问,找个好师父减少不少时间。

网友A:
说模电难,我看是胡说。
实际上,所谓的模电也只是一些普通的知识,但是,由于理论学习时与实际距离太远,一般情况下也不容易看到一些必要的现象,因此,让人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其实,它也就是那么一些条条框框,但用起来不象数字电路,总是处处“沾亲带故”的——问题就在于此,它老让你“意想不到”——其实你应该能想到的。

网友F:
这位同学,我上学期刚学完模电,我一开始学的时候还是有你这种感觉的,但是只要你把模电书多看几遍,就会慢慢掌握的了。就我自己来说吧,看到哪里不懂的话,就看多几次,再不会就问老师,最后还是考到了班里前几的模电成绩,所以呢,你只要不对它恐惧,慢慢学,很快就会上手的了。。。

网友G:
路过看看。。。感觉不止模电难,,什么都难学。。。

网友H:
我们上学期刚学完模电,感觉电路学的不好,模电就不会好哪去。哎,幸亏我数电还行。。努力吧!

网友I:
如果是希望能考一个漂亮的分数,那就多做题吧。买本清华的模电的习题解答,把上面的题全部做一遍,就差不多了。

网友J:
有些章节老师没讲,怎么办,像场效应管就没讲,我要自己看吗?这学期学的数电,数电也是有些东西老师都不讲,学校不太重视功课,我们学校是管理学院,功课课程分配的课程课时分配的都很少。我想问毕业了模电数电这些都会用很多吗?

网友K:
模电当床头书~~没事就多看几遍吧~~~模拟电路调出来的那种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就像高手说的“模拟是一门艺术~~”

网友L(2019-06-12):
我也觉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