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2132 DCO设置为8M RAM区被清零??

楼主(2010-02-20):
msp430 2132  DCO设置为8M,
程序如下:
void initCLK()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DCO to 8MHz
  DCOCTL = CALDCO_8MHZ;
}
当运行到最后此函数最后一句后,RAM区被清零导致 SP指向的堆栈区被清零 导致RET返回到了程序起始位置,如果改成1M的话 RAM区就正常,也能返回正确地址。msp430 2132的DCO不能到8M??手册上说能16M呢!

楼主:
我更不清楚 :lol帮顶

网友A:
LZ很有意思;P

楼主:
有用2132内部DCO到8M的吗 ?

网友B:
没有用过,只能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