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核心板中DM9161A 中断引脚MDINTR#怎么不用?

楼主(2010-02-20):
LPC2368核心板原理图中DM9161A 中断引脚MDINTR#没有和CPU连接,但是看到别的参考电路中把这个引脚接到CPU上了,想问一下,这个引脚有什么用呢,不用这个引脚会有影响吗?

网友A:
您好:

     这个引脚是反映中断状态的,当DM9161有中断产生时,这个引脚的电平有效,详情请查看相关数据手册。这个脚接到CPU和不接到CPU都可以。如果把这个引脚接到CPU,可以接到外中断引脚,状态改变时产生一个中断;不接时,可以通过状态寄存器来查看。

网友B:
用于以太网唤醒

网友C:
不接时可以查询寄存器!

网友D(2010-07-08):
看来楼上的几位都很厉害啊。
小弟留个QQ,交流下,108599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