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用哪个串口下程序

楼主(2010-02-20):
LPC2300系列用iSP下载程序时必须用串口0么,其他串口可以吗?

楼主:
为啥?不可以?

网友A:
LZ解决了没有?说一下阿,我很想知道!

网友B: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用下面工具拦截COM1和其他串口数据,看看能不能发,若其他口没有抓到数据,那应用程序就不支持其他口下载。此时可以用串口重定向器强行拦截COM1数据改道到你想要的串口上去,没问题的。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C:
用串口0,不过要下拉P014(好像是),网上找找,肯定有

网友D:
用 串口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