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所长队列的代码,各位看有问题吧

楼主(2010-02-20):
所长的分配内存就不好搞,我就分配一个数组,然后让一个指针指向队列,看这样好不?
//文件.h

#ifdef   FIFO_GLOBALS
#define  FIFO_EXT
#else
#define  FIFO_EXT extern
#endif

typedef struct QueueML{
  unsigned char *pFirst;//数组的首地址
  unsigned char PutFifoPt;//放数据的索引
  unsigned char GetFifoPt;
  unsigned char Size;//当前FIFO放了几个数进去
  unsigned char MaxCount;//FIFO最大长度
  unsigned char Wrap;
}QUEUE;

FIFO_EXT QUEUE TestQueue;

#ifndef __FIFO_H__
#define __FIFO_H__ 1 //有的编译器不接受#define __FIFO_H__????

#define FIFO_FULL 0
#define FIFO_EMPTY 0xFF

extern void FifoInit( QUEUE *pQueue, unsigned char *pArray, unsigned char MaxCount);
extern unsigned char PutFifo( QUEUE *pQueue, unsigned char Data);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Fifo( QUEUE *pQueue );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FifoSize( QUEUE *pQueue );
extern void FifoClear( QUEUE *pQueue );
#endif

//.c文件

#include "Config.h"

/*
typedef struct QueueML{
  unsigned char *pFirst;//
  unsigned char PutFifoPt;//放数据的索引
  unsigned char Size;//当前FIFO放了几个数进去
  unsigned char MaxCount;//FIFO最大长度
  unsigned char Wrap;
}QUEUE;
*/

/*
函数名:void FifoInit(struct Queue *pQueue, unsigned char *pArray)
入口参数:struct Queue *pQueue:
*/
void FifoInit( QUEUE *pQueue, unsigned char *pArray, unsigned char MaxCount)
{
    pQueue->pFirst = pArray;//分配给队列数组的指针
    pQueue->MaxCount = MaxCount;
    pQueue->Wrap = MaxCount - 1;
    pQueue->PutFifoPt = 0;
    pQueue->GetFifoPt = 0;
    pQueue->Size = 0;
}

void FifoClear( QUEUE *pQueue )
{
    pQueue->PutFifoPt = 0;
    pQueue->GetFifoPt = 0;
    pQueue->Size = 0;
}

unsigned char PutFifo(QUEUE *pQueue, unsigned char Data)
{
    if(pQueue->Size == pQueue->MaxCount)  //FIFO FULL
        return ~0;
    else
    {
        *(pQueue->pFirst + pQueue->PutFifoPt) = Data;// (FIFO首地址  + 索引 ) = 数据
        (pQueue->PutFifoPt)++;
        pQueue->PutFifoPt &= pQueue->Wrap;
        (pQueue->Size)++;
        return 0;

/*      *(RecBuf + PutFifoPt) = data;   //put data into fifo
        PutFifoPt++;
        PutFifoPt = PutFifoPt & WRAP;// WRAP Point
        RecCount++;*/

    }
}

/*
功能:返回Fifo当前有多少空间被使用
*/
unsigned char GetFifoSize( QUEUE *pQueue )
{
    return pQueue->Size;
}
/*
函数名:unsigned char GetFifo( QUEUE *pQueue )
说明:取FIFO要判断Fifo中有没有数据
*/
unsigned char GetFifo( QUEUE *pQueue )
{
    unsigned char TempFifo;

    TempFifo = *(pQueue->pFirst + pQueue->GetFifoPt);
    (pQueue->GetFifoPt)++;
    (pQueue->GetFifoPt) &= pQueue->Wrap;
    (pQueue->Size)--;

    return TempFi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