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中的主发送和从接收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0-02-20):
俺是新手,也不知道I2C的问题能否发这个区,最近在学习ARM,其中的I2C接口有四种方式:主发送、从接收、主接收、从发送。怎么感觉主发送就是从接收呢?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我的理解误区

网友A:
4者是有区别的。

需要认真阅读教材。

实际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需关心以上区别,只需要关注从器件的时序。

根据从器件的时序进行操作。

网友B:
我也在迷惑!

哦 受教了 谢谢楼上

网友C:
一般来说,总线的启动和结束控制器件是主器件。因为IIC总线是双向通讯的,主器件也可以接受从器件发送的数据,固有四种方式。

网友D:
是主还是从主要看时钟是谁产生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希望大家天天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