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ortex-M3上电复位前的IO状态是什么?

楼主(2010-02-20):
TI Cortex-M3上电复位前的IO状态是什么?

网友A:
上电在IO初始化前IO是连输入和输出的都未确定,所有就没有所谓的IO状态。

在程序中如果想做输入,那就无所谓;如果想做输出,那如果IO口的电平对电路影响很大,就需要根据需要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楼主:
谢谢你!明白了!

网友B:
这位同学这是恩智浦技术论坛,你可以去TI技术论坛请教哦,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