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的时间常数计算?

楼主(2010-02-20):
请问如何计算rc时间常数为1.1R2C2,谢谢!
我看到很多555的不同电路的时间常数公式都是1.1R2C2。但是不知道怎么算的?

网友A:
这个,书上讲得很清楚

一般分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考虑

网友B:
看555的spec也可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