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3运行错误

楼主(2010-02-20):
Error: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E0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he Indicated Number of Instructions on the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E02,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Single Step Target Program: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E07,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he Indicated Number of Instructions on the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E09,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错误的呢?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EasyDSP28022开发板,建议你先把USB线拔掉,然后再次插上USB线,重现连接。这类问题是CCS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在用CCS的时候也碰到过很多问题,感觉CCS还是有待完善

网友C:
还好了,可能有些功能没发现吧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