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使用keil 怎么把不同的segment 放到不同的flash位置

楼主(2010-02-20):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在keil 下面怎么把不同的segment 放到不同的flash位置里面

如果一个segment可以在linker里面指定偏移的地址,如果两个segment请问怎么分别把不同的segment指定不同的位置,是不是需要手动输入连接的命令了。

都需要那些命令?

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A:
:L感觉到自己的知识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