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液晶显示器可以用来做VGA实验吗?

楼主(2010-02-20):
[求助]液晶显示器可以用来做VGA实验吗?

网友A:
现在的显示器接口主要有下面三种类型:VGA,DVI,HDMI。目前大部分显示器的接口是VGA类型。如果你的液晶显示器接口是VGA类型的,就可以做VGA的实验了.上面三种接口详细介绍请参阅百度百科《显示器接口类型》

网友B:
2楼回答的很好嘛

网友C:
恩,2楼回答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