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采样序列发生器的配置

楼主(2010-02-21):
ain(void)
{
unsigned long ulData;
PLLSet();
HWREG(SYSCTL_RCGC0) |= 0x00010000;
HWREG(SYSCTL_RCGC0) |= 0x00000000; // 125KSps采样率
HWREG(ADC_BASE + ADC_O_ACTSS) = 0x00000000; // 禁能所有采样序列
HWREG(ADC_BASE + ADC_O_SSPRI) = 0x00000000; // 设置采样序列0为最高优先级,如果想用序列3是不是把16进制数改为0X00000008?
HWREG(ADC_BASE + ADC_O_EMUX) = 0x00000000; // 采样序列0为处理器触发,如果用采样序列2为处理器触发,那16进制数是多少?
HWREG(ADC_BASE + ADC_O_SSMUX0) = 0x00000000; // 采样序列0的第0步使用ADC0,如果用采样序列1的第0步使用ADC0,那么16进制数是多少?
HWREG(ADC_BASE + ADC_O_SSCTL0) = 0x00000002; // 采样序列0采样完第0步后结束
HWREG(ADC_BASE + ADC_O_ACTSS) |= 0x00000001; // 使能采样序列0
while(1)
{
HWREG(ADC_BASE + ADC_O_PSSI) |= 0x00000001;
while( (HWREG(ADC_BASE + ADC_O_X_SSFSTAT) & 0x00000100) );
ulData = HWREG(ADC_BASE + ADC_O_SSFIFO0);
ulData = (ulData*1000* 3) /1024;
}
}
红色字的为问题,谢谢!!

网友A:
还在用寄存器开发模式?

赶快换成《LM3S驱动库》吧。

楼主:
o ,我还没有转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