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急求 ARM芯片不知如何选型,请指教!!

楼主(2010-02-21):
请问我要做一个MCU的智能监控系统,主要有组网,7RS485串口,1USB口,外接LCD和小键盘

应该选择哪种芯片和开发板,投产可小批量采购此芯片。

谢谢!

网友A:
请到Baidu或Google上耐心地搜搜。

楼主:
好的,不还意思!

网友B:
485可以用IO口模拟,现在市面上集成7个的也没有吧。USB-HOST 2410到自带了。但设计到多层板太复杂了。你用LPC2478好了,带TFT控制器,有LQFP封装。

网友C:
随便选一个带USB的MCU,485就用外扩的就好了。NXP有很多这样的接口芯片。

网友C:
如果7个485不需要同时使用,还可以加逻辑切换。更加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