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10-02-21):
ce, ev, ic, vi, BLE
为什么在使用IAR进行Debug调试时出现 “ **ERROR**: Unable to open device 0x00000001 “错误?

我在使用IAR进行Debug调试时出现 “ **ERROR**: Unable to open device 0x00000001 “
" **ERROR**: Unable to close device 0x00000001 " 错误,为什么会这样 ?

网友A:
可能是:LM LINK安装有误,芯片JTAG接口不慎被锁,硬件连接有误

建议看看这里:http://www.embedtools.com/pro_kaifa/ARM/lm_link.asp" target="_blank">http://www.embedtools.com/pro_kaifa/ARM/lm_link.asp(IAR + LM LINK 安装使用快速入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啊。现在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求大侠指导啊,看来大家遇到这个问题的还不是一个两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