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采样程序

楼主(2010-02-21):
跪求ad采样程序,可以在LCD上显示出电压值,而且最后显示的是已经转换好的数字,不要把16进制的数也显示出来。

网友A:
显示数字最好采用sprintf()函数,再将结果送到LCD。

网友A:
直接打印出来就可以了!你用的是什么芯片这么说!?

网友B:
LZ是说的什么芯片呢。这种程序到处都有,注意是使用的内部参考电压还是外部的,在外围电路设计上有大的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