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寄存器

楼主(2010-02-21):
我用IAR仿真时发现寄存器在memory中的映射值在硬件复位后不变,这正常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该如何复位寄存器呢?

网友A:
硬件复位后,芯片内部寄存器肯定也是复位了。但在软件里面未必会立即更新。

当然,查看寄存器这项功能我们自己都很少用,主要都采用《驱动库》编程,不需要知道底层寄存器

楼主:
好的,谢谢你啊!

网友B:
不知道啊,lz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