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连接失效

楼主(2010-02-21):
在JTAG引脚未复用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连接失效吗?
看到定时器中断也能引起JTAG连接失效,这是怎么引起的呢?

网友A:
通常情况下,必须采用插入预防JTAG失效的代码来解决JTAG锁死现象。锁死原因很多,与JTAG复用的GPIO被占用、PLL、定时中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