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IAR看到寄存器的即时的变化

楼主(2010-02-21):
如题,我在IAR调试的时候是点view,register,就可以看到寄存器的值,但那是不变的,怎么样才能看到寄存器的值的变化呢?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下,急啊!

网友A:
你可采用两种方法:1.在需要观察寄存器的地方加断点,程序运行到此处暂停,就可观察到此处的寄存器值;2.在需要观察的地方插入一个串口发送程序,将你关心的寄存器的值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接受到的数据,当然第二种方法的前提是有一个TTL-RS232转换电路,要有调试成功的串口发送程序。一般的调试软件在程序全速运行时是无法观察到单片机内部寄存器的即时信息的。

网友B:
这个在编译器上是不可以实现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看不见实时变化吧!

网友C:
单步走两步,再看就应该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