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嵌入式程序问题

楼主(2010-02-21):
最近看田泽出的《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对里面的一个程序不大懂,请各位高手指教
.........
.........
unsigned int filesize;
void *mallocPt=Image_RW_Limit;
void(*restart)(void)=(void(*)(void))0x0;
void(*run)(void)=(void(*)(void))DOWNLOAD_ADDRESS;
.........
在这两句中
void(*restart)(void)=(void(*)(void))0x0;
void(*run)(void)=(void(*)(void))DOWNLOAD_ADDRESS;
都用到了(void(*)void),我对这个不大懂,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void(*)void)是强制转换一个数值为函数指针型

网友B:
2楼正解,这个转换常用来做地址跳转

网友C:
嵌入式的常用技巧!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