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内部晶振不能用?

楼主(2010-02-21):
使用的是ST3210E-LK的开发板试验,开发环境是EWARM 5.0的,外部晶振启动的程序没有问题,但是使用内部晶振的时候就无法使用,程序一直停留在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晶振配置的程序如下,请教是什么原因内部晶振无法使用吗?
    /* Dis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
    /*Enable HSI*/
    RCC_HSICmd(ENABLE);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0 wait if 0<sysclk<24Mhz
    //1 wait if 24M < sysclk < 48M
    //2 wait if 48M < sysclk < 72M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1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 ADCCLK = PCLK2/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 PLLCLK = 8MHz * 3 = 24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3);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还是大家用的时候都没问题吗?

网友A: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3);
                                                    ^^^----你使用HSI,为什么PLL的时钟源选HSE?要改为RCC_PLLSource_HSI_Div2。

网友B:
STM32没有内部晶振,只有一个阻容振荡器,上电时默认使用这个阻容振荡器。

网友C:
是啊,STM32没内部晶振

网友D:
即使有内部晶振,最好也用外部晶振。

网友A:
楼主是想使用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