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迟滞比较器

楼主(2010-02-21):
(无正文)

网友A:
你“认为认为uh=(Uz-UL)*R1/(R1+R2)”,怎么算的,那当然只有你自己知道。

楼主:
不要笑我嘛,我知道我算的是不对的。有没有高手帮忙指导1,2呢,正确解题思路?

楼主:
不要看我的错误思路的,高手能指点正确的解题思路吗?谢谢

网友A:
你应该问:书里是如何计算的,不能问你是如何算的。

两支稳压管“背靠背”,无论电流从哪个方向流过,两端电压绝对值是一样的。
左边运放作比较器,输出不是正向饱和就是负向饱和。正向饱和时稳压管上端电位为正,数值即稳压管稳定值。右边运放是反相积分器,输出向负向移动,移动到UL时比较器翻转(为什么在这一点翻转,自己用欧姆定律计算)。其后比较器输出为负,稳压管两端电压反向但绝对值不变,其它分析如前,积分输出移动到UH比较器再翻转。

楼主:
电压比较器中运放的工作特点
大多数情况下工作在非线性区域, 输出与输入不成线性关系,只有在临界情况下才能使用虚短,虚断概念.
根据以上理论,那么我会求了,本来以为比较器没有虚短的概念。

网友A:
“根据以上理论,那么我会求了,本来以为比较器没有虚短的概念”
又错了不是?
比较器在且仅在翻转瞬间,“虚短”成立。

楼主:
这次应该对的,我是从这里得到的解题思路

网友B:
我来说2句:
第一个运放是用做比较器,加正反馈构成迟滞比较器,加稳压管限幅。
第二个运放是积分器,注意当输入为恒定直流时是恒流积分(电容恒流充电)
注意R2上电流等于R1上电流,假如当输出电压在UL以前,(U01-UIN1+)/R2=I1,由于积分导致的第二个运放输出的负电平未达到UL,I1为正电流,UIN1+微大于UIN1-(0V),I1流入运放2输出端从而保持了电路的电流的平衡。当第二个运放输出电压达到UL,此时U01/R1 = -UO2/R2,运放1的正输入脚为0V。当第2个运放的输出继续变低,导致第二个运放需要从电容上或者R2上吸收更多的电流(注意运放输出通过电容和电阻接到运放输入,而运放2输入是0电平,负反馈,虚地的,即从0电平向负电平的电位差构成电流),而这个电流不能由UO1/R1完全提供,此时有两个选择:1:从运放2的输入端取得电流,2:U1IN-电位继续变低(要低于0了!!)U1输出的更多电流的一部分通过R2获得电流。而第2个运放是负反馈严格符合“虚地”即跳变不可能在第2个运放上发生。而第一个运放无负反馈,它只能选择第2条路!!于是第一个运放的正输入端被极瞬间的拉低(低于负输入端),原来正的差摸电压变成了负的差摸电压,负的差摸电压瞬间加载到了第一个运放上。运放是什么?运放的输出不能对输入的任何差模电压视而不见!!第一个运放以它尽可能快的速度翻转了!!(翻转速度取决于运放的SLEW RATE,稳压管限幅减小了幅度,因此节省了时间),又一个轮回开始了。。。这一切发生于第二个运放因为积分的作用输出电压低于UL的瞬间(无论这个差值是多小),其实第二个运放他很无奈,他也不想让第一个运放翻转(负反馈),但是他必须继续积分!!因为他的输入脚有电位差,他必须尽快使输出变低!!持续变低!!而电容是个迟钝的家伙,它让形成电流的电子一个一个来排队!~它不能容忍任何突变的电流~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个运放的输出是斜来斜去的(有一定斜率)。再次强调,这是在瞬间发生的事,人生实在短暂,我们无法看清,但是什么让这一切发生的呢?是欧姆定律、是克西何夫定律,是一切自然定律,这是大自然的无形的巨手让它发生的,人类只是发现了这一切!人类终将发现,人类只能发现自然,不能违背自然,任何或许是无意识的甚至是由于发现而导致的对自然的背叛终将遭到惩罚!!!!!!!!!!!!!!!!!!!!!!

网友B:
补充:破坏平衡的那一刻就是破坏第一个运放输入由正差摸电压变为负差摸电压的那一刻,就是破坏UO1/R1=-UO2/R2的那一刻。因为UO1=UZ(被限幅),因此,UH = UZ*R2/R1。

网友B:
理解这个图有三个关键:
1。无负反馈不符和“虚短”,有负反馈一定会“虚短”
2。恒流积分。
3。欧姆定律与克希荷夫定律

网友B:
今天下午比较有兴致,再唠叨两句:
同志们醒醒吧!!不要再被课本所蒙骗,那些花花绿绿的公式是糖衣**弹,侮辱了并毁灭了我们本来善于思考的头脑!
扔掉课本!到电路中发现规律,发现自然,发现我们大脑的潜力,发现我们自身吧!!!

网友C:
LZ要用叠加原理来算.不能简单的用2端电压差来算,这样算出来不是对GND的电压

网友A:
8楼:
再仔细想想,这次是对还是错?

楼主:
“根据以上理论,那么我会求了,本来以为比较器没有虚短的概念”
又错了不是?
比较器在且仅在翻转瞬间,“虚短”成立。
引用 网友A:

哦,我之前又看过了。
1,比较器在且仅在翻转瞬间,“虚短”成立。
2,比较器存在虚断。
由于我求的UH不是瞬间量,所以用虚断来求解。
I+看为0。   则,UH/R1=Uz/R2

另外,谢谢maychang的多次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