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菜人学习网络互连

楼主(2010-02-21):
学习的原因:想实现使用MODBUS TCP/IP实现控制器和PC机之间的互连,作用比较简单,就是把控制器的一些数据使用INTERNET发送到远端的PC机器上可以看到,PC机器数量可能有1~5台,控制器数量可能有1~60台。

呵呵,对INTERNET的互连互通一窍不通,网络上GOOGLE了一些有关网关、路由等知识,彻底晕了,物理连接就弄不清楚了,控制器使用的是MODBUS(485)格式,有没有什么装置可以自动把使用485物理连接方式的MODBUS RTU报文转化为以太网物理连接方式的MODBUS TCP/IP报文?
如果没有这样的装置,可否单做一个485方式模块作为控制器部分的主机,把1~60台控制器的数据收集上来并使用UART传给机房的PC,然后使用机房的PC把数据再转发到远端的1~5台PC上查看,这个方法好象必须要有一个机房PC,似乎不太好。
如果上一个办法还不行的话,如下方法如何:1~60台控制器均各配一个转换装置,把控制器485格式的报文转换为以太网连接的MODBUS TCP/IP报文并直接通过以太网传给远端的1~5台PC,这个转换装置是不是类似网关作用了?有没有成品可买?

送上10分寻找答案。

网友A:
Modbus通常是在485网络上跑的,要通过以太网传输Modbus协议只能将其当作应用层协议处理,传输层协议则为TCP/IP。将485终端接入以太网可以通过串口-以太网转换模块实现,这种模块几年前很流行,大量用于旧设备改造,现在做的人比较少了,市场萎缩的很厉害。不过,要将多节点的485网络按每节点的方式转成以太网的代价是很大的,而且485本身和以太网的适用条件不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实现互换的,这时将485网络导入以太网甚至Internet需要重新设计485主机,添加网络接口即可。

楼主:
刚买了一本施耐德工程师出的书,书名《从MODBUS到透明就绪-施耐德电气工业网络的协议、设计、安装和应用》。
俺刚看了一点,总体来说,这本书写的还是很有实际价值的,呵呵,TYW发挥一下神搜功能,看看能不能搞到它的电子档,卖的比一般的书贵,¥68,估计很多人都不舍得买。
书中提到,施耐德在97年推出的MODEBUS TCP/IP协议可以支持以太网的连接,局域网和INTERNET都可以支持,INTERNET网的502号端口免费开放给了MODBUS TCP/IP,个人理解:只要向CNNC申请到一个IP固定地址后并使用这个502号端口,就可以实现控制器和PC机的INTERNET连接了把?
俺这个不是针对老设备的改造,是打算新做的产品,我手上有一个艾默生的控制器样品,拆接看了看,它使用RABBIT3000(MCU)+RTL8039+SRAM+FLASH负责以太网TCP/IP通信(4线),另外一片MEGA32负责控制器功能实现,MEGA32用UART方式把数据发给了RABBIT3000,但这个产品整体体积很小,艾默生使用了多个4层板并进行拼板,正反面全焊接的密密麻麻的元件,加工工艺太复杂了,而且TCP/IP那一块不管需要不需要,用户都是要掏钱的,所以,我想把它分解开,控制器只完成MEGA32那部分的功能,外接一个小模块完成以太网部分数据传输,对于部分不需要以太网通信的用户,就可以便宜点买设备,对于需要485组网的用户,可以直接使用控制器组网,对于需要以太网组网的用户,每个控制器再单买一个模块即可。
呵呵,现在关键是:这个模块能不能买的成品,如果能买到成品,我们就比较省事,否则就自己开模具弄了,费用是其次,但时间肯定比较慢。

楼主:
这种产品,不需要任何通信的约85%,需要485网络的约10%,需要以太网通信的约5%

网友B:
MCU + TCP/IP 协议栈方式. 成本低, 性能经测试调整参数后最好.

我就看好这种方式, 下一步提供协议栈定制服务和web界面.

网友B:
设备联网市场的巨大机遇及我们的推行策略
一, 设备联网市场分析
1, 设备联网出现的基础条件

2, 设备联网的需求分析.
二, 设备联网技术现状
三, 我们的自身技术储备分析
四, 具体实施操作

一, 设备联网市场分析

1, 设备联网出现的基础条件
(1) 互联网的普及. 相关数据: 2010年1月15日,CNNIC在京发布《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9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3.8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28.9%.
(2) 无线联网技术的成熟. GPRS,3G, CDMA, wifi. 技术并不是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成本.
成本表格:
GPRS 150RMB硬件 + 10RMb/月运营费  3年总费用:510RMB
3G    130RMB硬件 + 1200包年. 3年运营费3600RMB
CDMA 650RMB包年 3年运营费用1950RMB
wifi   硬件50RMB, 运营费用包含在计算机上网费用中, 可算为0
考虑这几种无线联网方式, 毫无疑问的: 针对消费类电子, wifi以其低价奠定其统治地位. GPRS会一直占有部分市场.
相关数据:
http://www.iimedia.cn/2621

"2009年8月,赛迪网和数字100市 场研究公司对年龄在18周岁以上的一千多名中国宽带用户使用状况,并围绕其对Wi-Fi技术的使用和对Wi-Fi技术的印象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在26至 30周岁之间的年轻白领是使用Wi-Fi最为频繁的人群。在参与调查的1250名宽带用户中,将近40%的受访者表示使用过Wi-Fi;咨询/服务和 IT业人士在Wi-Fi用户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

"2010 年初中国运营商WiFi热点数量破21万"

2, 设备联网的需求分析.

我在想关电子网站上做的调查:

1.  根本没有想过设备要连入互联网,也不知道这方面的技术                0.00% (0)

2.  没有想过,但考虑后认为有可能用到,但不知道这方面的技术           0.00% (0)

3.  考虑过,但不知道如何实现,没有深究                                     40.00%(8)

4.  考虑过,也查阅了相关技术,GPRS运营费用太高,wifi soc未出现, 认为时机不成熟 10.00%(2)

5.  知道相关技术,但找不到合适的应用点。                                  5.00%(1)

6.  设备连入网络,但上位机界面不好处理,综合成本高。故不能做便宜的民用品。 15%(3)

7.  arm+linux + webserver 实现的, 综合成本400RMb上.                           5.00%(1)

8.  如果有人提供免费/开源的soc wifi 设备上网解决方案(硬件成本40RMb左右)和免费的web界面,你会为你的设备添加wifi支持上网来添加新功能   25.00%(5)

想关动作:

联通力推家庭网关 数字化生活渐行渐近 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09/0912/A20090912534876.shtml 2009年09月12日

google 家庭网关 得到更多信息.

二, 设备联网技术现状
1, 有线连网基本成熟. 硬件朝小体积集成化发展, TCP/ip协议栈多取自arm+linux开源构架.
内置TCP/IP协议栈的soc比MAC层soc贵不少, 而linux开源, 最终导致了arm+linux+以太网soc构架.
硬件成本: 很低.
典型代表:参见主流arm工控板
但是这个平台费用高, arm+linux板在300RMB上, 也就是说: 用得到arm+linux板的产品才可以低成本的加上.
MCU+TCP/ip协议栈+以太网soc, 有部分使用, 成本低. 见过相关讨论, 但因为不如arm+linux来的快和arm的大型其道, 这种方式还是少.
2, 无线连网技术基本成熟, 处于推广阶段.  TCP/ip协议栈多取自arm+linux开源构架.
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把有线soc换成无线wifi模块了. 技术成熟是因为: 相关开发板已经泛滥, 相关模块50RMB一下.
MCU+TCP/IP+wifi 模式有人做出来了, 但买模块, 价格在100RMb左右, 和直接在现有产品中增加wifi和tcp/ip协议栈成本相差太大, 无法推广. (详情参见参考邮件内容)

(未完待续)

楼主:
MCU+TCP/ip协议栈+以太网soc, 有部分使用, 成本低.

嘿嘿,似乎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但还不知道主要难度在哪里!?难在TCP/IP协议吗?

我翻了一下书,似乎MODBUS TCP/IP协议也没多少张纸啊。

抽空继续看下去。

网友C:
串口转以太网的模块很多啊,网上满地都是,微芯有现成的协议栈,可以看一下中文的AN833。
我试过三个10兆的方案:
PIC16F877A+RTL8019;
PIC18F258+ENC28J60;
集成的PIC18F67J60;

现在已经有100兆的方案推出。

网友D:
整个方案设计如下:

1-60个采集器 RS485网络=====RS485控制器+232/485转TCP

也没有什么网关什么的,有了TCP模块,你就已经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的IP了。

此话怎讲?如下:

你的TCP模块肯定不能直接接入Internet(当然,你一定要申请一个独立IP,我也没有办法),你的TCP模块肯定是接入的本地路由器,本地路由器肯定有办法获得一个Internet的IP地址的,可以通过固定外网IP,也可以通过ADSL虚拟拨号,这个都没有问题。

一旦通过路由器接入Internet,你就可以往制定的IP地址或者指定的域名发送指令了。

如果需要任何一台PC都能够访问这个节点,也有多种方式。你可以在远端用PC做一个服务器,让其他的PC通过该PC来访问节点信息。
也可以在路由器上装一个花生壳代理,然后任意PC都可以访问这个节点,通过合适的协议就可以获取节点信息了。

所以,楼主的解决方案可以如下:

做一个合适的 RS485主机模块,包括节点信息采集和合适的串口协议,通过串口控制 232/485转TCP 模块,至于TCP模块如何和PC通信,已经是一个透明的过程,可以不考虑了。

需要考虑的仅仅是需要怎么将整个链路连通,保证TCP模块可以访问到 正确的地址即可。

这个方案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监控系统,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当时我用的网络连接方案是这样的,TCP模块连接路由器,远端PC使用固定的IP地址。

由TCP模块主动访问远端PC,然后远端PC就知道该TCP模块的当次的外网地址了。至于TCP模块侧的内网转发,在TCP/IP的整个传输中,已经包含了内网端口信息,远端PC编程稍微注意即可。

如果还不明白,晚上给你画个示意图,呵呵!

网友E:
要成品的,看一下周立功的IPort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串口服务器。体积很小。

网友D:
这个方案应该是短期成本比较低的方案。如果你的量很大,这个方案就不值得了。因为一个 232/485转TCP模块的成本不低。

不过这种监控系统如果上量了,也不会在乎这点成本了。

长期来看,如果自己能够开发出一个 主机直接控制以太网控制器 来实现联网,当然是最好的方案了,但是这个开发成本不会低,并且开发风险也大大加大。

综合来看,使用 RS485主机控制器+TCP协议转换模块+路由器+MODEM+远端PC接收+PC数据服务器 的方案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

不过这个方案用于监控也有一个比较大 问题,那就是 延迟比较严重,如果对时延要求比较高,不建议使用。

具体时延和你的节点数据量以及 收到网络阻塞情况控制。只能计算最短时延,最长时延很难控制。

楼主:
呵呵,需要实时监测的

楼主:
RS485主机控制器+TCP协议转换模块+路由器+MODEM+远端PC接收+PC数据服务器

这需要弄的东西太多了把?
呵呵,我的想法就是MCU+RTL8039到以太网,但这一层只到了内部局域网,如果需要上外网,则由用户自己申请一个固定IP地址,再弄一个服务器主机,1~60台控制器接到交换机上,再由交换机把数据传给服务器,服务器上提供一个WEB服务,远程登陆http://xxx.xxx.xxx.xxx:502地址,自动打开这个WEB服务界面,只有几十台控制器,每个控制器都单独给一个内部网地址,例如192.168.0.1~192.168.0.60,可不可以不需要路由器,直接用交换机连接每一台控制器?。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能不能实现?网络结构要求尽量简化,呵呵,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以太网通信的用户,就已经不在乎设备本身的这点成本了,主要还是要求设备尽量少维护,不能造成‘被停工’!

所有的产品中只有5%需要有以太网功能,而且多数还不要接到外网,只要能形成内部网络就可以了。

楼主:
做这个的目的主要是把家+办公+现场区分开。

上班时,人在办公室办公,发现异常则到现场解决,
下班后回家,可以用终端连接服务器随时检查现场数据是否正常,如果异常,则立即去现场解决。
办公室和现场一般相距不远,但办公室可能要多个,值班长时刻看着自己的PC,科长也可以用自己办公室的PC随时连接上来看看,总经理也可以用总经理自己的PC连接上来看看状况,也就是说,可能有1~5台PC需要能看到这些数据并要求可以实现把数据发到外网去。

网友F:
用MOXA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Nport xxxx系列) N个串口对应一个网口的的多台+加一个应用服务器(就是一个PC端的应用程序)+Web服务器及网页应用(也可在PC上跑)即可。

开发工作在于1、应用服务器;2、Web网页的应用。

网友D:
RS485主机控制器+TCP协议转换模块+路由器+MODEM+远端PC接收+PC数据服务器

这个方案弄的东西是最少的啊

首先,RS485主机控制器比起你的 MCU+8019的方案 开发起来要简单。因为该主机控制器在 普通的 RS485主机控制器上只是增加一个 串口通信而已,你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双串口的MCU即可。

其次,TCP协议转换模块+路由器+MODEM 都是不需要你开发的,直接购买即可。

远端PC接收+PC数据服务器

这里你只要开发两个程序,一个 远端PC接收程序,将收到的数据写入数据库

一个web服务程序,将数据库的内容显示出来给客户看。这样客户就可以在全球任意一个可以上网的地方看到了。

总的来说,你这个需求很早就有人做了,在我 05年做的时候,就已经有类似的应用了。

当时我们就用的是这样的方案,开发起来是成本最低的啊。

这个方案在底层其实基本没有什么需要太多开发的东西,难点在于网站的开发,数据库的开发。

你这个涉及海量的数据存储以及并发访问服务器的需求。

底层主要处理好两个串口通信即可,对于网络的传输,底层不需要处理,TCP模块和你的路由设置可以完成 Internet通信,对底层而言既是透明的。

网友B:
我仔细看了看你这个需要和你的描述.

你现在在选择设备上网的硬件, 但不知如何做成一整个系统.

首先, 485转internet上网的模块有现成的, LZ这种不考虑价格的应用还是直接用内置tcp/ip协议栈的快. 贵40-50RMB.

然后, 每个工控点能连接互联网后, 在工作的PC上开个服务端口, 让现场的联网硬件连接这个端口, 并发送实时信息到这个端口, PC软件记录数据并提供界面.

人回家后通过web界面和远程登录来查看现场实时情况.

这是最简单的.

我提供web界面(就是设备连接到那个端口后的数据处理). LZ可以和我联系下. 如果应用范围广泛. 我会考虑和你合作.

联系方式: sinanjj@gmail.com

例子: sinanjj.gicp.net  用firefox注册个用户看看 教程还没写全

网友B:
emailli发表于 2010-2-22 10:4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6楼:
RS485主机控制器+TCP协议转换模块+路由器+MODEM+远端PC接收+PC数据服务器

这个方案弄的东西是最少的啊

首先,RS485主机控制器比起你的 MCU+8019的方案 开发起来要简单。因为该主机控制器在 普通的 RS485主机控制器上只是增加一个 串口通信而已,你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双串口的MCU即可。

其次,TCP协议转换模块+路由器+MODEM 都是不需要你开发的,直接购买即可。

远端PC接收+PC数据服务器

这里你只要开发两个程序,一个 远端PC接收程序,将收到的数据写入数据库

一个web服务程序,将数据库的内容显示出来给客户看。这样客户就可以在全球任意一个可以上网的地方看到了。

总的来说,你这个需求很早就有人做了,在我 05年做的时候,就已经有类似的应用了。

当时我们就用的是这样的方案,开发起来是成本最低的啊。

这个方案在底层其实基本没有什么需要太多开发的东西,难点在于网站的开发,数据库的开发。

你这个涉及海量的数据存储以及并发访问服务器的需求。

底层主要处理好两个串口通信即可,对于网络的传输,底层不需要处理,TCP模块和你的路由设置可以完成 Internet通信,对底层而言既是透明的。

------------------------------------------

我提供免费的web界面, 数据库. 支持6w上设备连接, 采用web服务器类似构架. 数据库采用开源数据库.
linux+postgres

对工程师免费, 合作量大的共享源代码. 盈利才分成.

不知emailli能不能给介绍几个客户

网友D:
对于我所知道的这种客户,大家都不会去买你的服务器程序的。

大家做系统,都会自己找人做,很少有人找外包做的,呵呵。

并且,大家的数据库定义各不相同,你的系统也不是拿来就可以使用。

WEB界面的修改也非常复杂,有钱的公司自己找人搞了。没有钱的公司也出不起价钱。

总之,这个东西你可以拿去公司应聘

假如要拿来合作,估计是肉包子打狗了……

网友D:
叶总似乎是在深圳吧,俺也在深圳!

有机会可以请我去你那里给你讲解一下整个系统架构的。

吃顿饭交个朋友即可。其他的不要求,呵呵!

楼主:
TO emailli:俺不在深圳,俺在江苏,请饭好说,不要让我请酒就可以,呵呵,俺戒酒。

TO sinanjj:如emailli所说,俺们肯定不会买这个软件的,也不会外包这个的,俺们有专门做PC应用的工程师。

TO emailli:你那种方法的时间延迟怎么办?没办法实时的话,肯定不行的哦啊。
我现在要想达到的目标:
1、无任何通信的单控制器
2、可以组成485通信的控制器
3、可以在2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成以太网通信的控制器
4、可以在3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形成INTERNET通信的控制器
-------------------------------------------------------------------------------
1、2的成本需要严格控制,3、4的成本就随便了,多点少点就无所谓了。
这不是为了应付一次项目改造,而是作为长期销售的标准产品推出,网络结构尽量简化点,太复杂了,将来维给客户维护起来太麻烦,我们不是专业做维护收费的,也不是做工程设备的,而是卖控制器给设备厂家挣钱的,如果维护很多,我们就麻烦大了。
感觉还是带485通信的控制器+485转TCP/IP控制器+PC最简单,如果哪个节点坏了,直接给工程商发一个485转TCP/IP控制器过去更换就行了,根本不要我们的人去最好。

网友G:
实际上楼主只需要解决底层控制器能转TCP/IP就行,剩下问题全有现成方案,只是需要选择。

网友H:
21都知道老叶在徐州.

网友B:
对于我所知道的这种客户,大家都不会去买你的服务器程序的。

大家做系统,都会自己找人做,很少有人找外包做的,呵呵。

并且,大家的数据库定义各不相同,你的系统也不是拿来就可以使用。

WEB界面的修改也非常复 ...
引用 网友D:

你太小看我了. 呵呵.

我并不是要客户买什么服务器程序, (这个价格是免费的, 但是怎么免费还得细说)

web界面是非常复杂, 但是我做的是组态的. 也就是说:

做一个驱动, 做一个图标, 就能对应起来, 我这个东西并没有抢上位机编程人员的饭碗, 而是让他们更简单了, 工作更快. 对工程师是免费的.永久免费.

我的目标是最终用户, 收年费, 如果没有最终用户, 那我纯当推广. 我的影响力也是利益对不对.

网友B:
TO emailli:俺不在深圳,俺在江苏,请饭好说,不要让我请酒就可以,呵呵,俺戒酒。

TO sinanjj:如emailli所说,俺们肯定不会买这个软件的,也不会外包这个的,俺们有专门做PC应用的工程师。

TO emailli:你那种 ...
引用 网友F:

我是想给你们那个做PC应用的工程师推广, 对他是免费的. 对这个项目也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这个产品有最终用户, 那么得从这个东西得到的利益提成里给我20%-30%.

也就是说: 和我合作, 只赚不赔.

网友B:
叶前辈可以让你们的pC工程师和我联系.

你如果不明白他总会明白.

总之一句话: 用我的东西对工程师免费, 如果产品能在我这个东西上获利再给我分成.

你们的PC工程师和我联系后我给可以给他演示.

如果大家都能理解的话, 我也不用做设备联网硬件推广了.

结合一下战略报告附件, 和我签名栏的网址, 用firefox测试下. 看看这意味着什么

楼主:
TO  sinanjj:联系也没用啊,我们又收不到维护费,我们把控制器卖给设备厂或者工程商,由他们卖给最终用户,总不能从我们的控制器销售额里面截一部分给你算提成把?!这显然不可能被公司采纳的嘛。

网友D:
:带485通信的控制器+485转TCP/IP控制器+PC最简单

这个方案是可以连接到 PC,但是问题在于无法连接入Internet啊。

你不可能既要自己的工程师开发 485转TCP/IP控制器,还要这个控制器带拨号的功能。

要连接入Internet,就必须有路由器,是否有modem就不一定了。路由器可以自行拨号,也可能要连接modem才可以拨号。
路由器可以用他们公司现成的,也可以独立起来,最好是独立起来,这样就不会因为公司网络堵塞影响实时性。

另外,我这里所说的实时性不仅仅是Internet带来的延迟,还包括使用485所固有的延迟。

最大的延迟是来源于485网络。你要做到64个点,延迟很可观的。

如果要降低 延迟,必须摒弃485网络,使用canbus或者profibus等方案。

然后再转成tcp走Internet。

但无论怎么样,Internet的延迟很难控制,因为任何东西一旦接入Internet,就必然在使用Internet的便利的同时,也要承担其不稳定的风险。

网友D:
俺不喝酒,呵呵。

网友D:
组态软件这么多,为什么使用人还不是很多呢?因为其使用起来还不是最方便吧。
出了问题,要考虑的地方太多了。
何况是你个人提供的组态软件呢?
另外,界面的修改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同的公司希望不同的风格,不是你可以承包的。

你现在所谓的合作,如果真的有人和你合作,我估计你是肉包子打狗居多,有去无回的。

网友D:
sinanjj:wifi 硬件50RMB, 运营费用包含在计算机上网费用中, 可算为0

这个是你的文档中对于成本的估算。

个人认为是不合适的。
怎么可以算为0 呢?
宽带包月别人计算机免费是不假。但是一旦要用于数据采集的系统,肯定会使用独立的网络的。和办公室网络用在一起,很容易堵塞导致数据无法传输出去的。
另外,数据采集系统所处地也不见得就是办公室。

所以,这个成本和普通的宽带上网成本差不多。
三年下来也要3K *币左右的。

楼主:
:带485通信的控制器+485转TCP/IP控制器+PC最简单

这个方案是可以连接到 PC,但是问题在于无法连接入Internet啊。

你不可能既要自己的工程师开发 485转TCP/IP控制器,还要这个控制器带拨号的功能。

要连接入Inte ...
引用 网友D:

485转TCP/IP控制器不需要它拨号,只是把它通过交换机连接到PC做的服务器上,由PC服务器负责连接外网,在PC服务器上做一个WEB服务界面,可以在远程使用HTTP://XXX.XXX.XXX.XXX:XX登陆并打开这个WEB界面查看,如果我现在公司的OA办公系统一样,也不需要在终端装软件,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最低层的带485通信的控制器,只是把一些检测到现场数据传上去就可以,一般一个控制器传一次也就十个、八个字节的数据,没有太长的时间延迟的,而且是每个控制器都单配一个485转TCP/IP模块,已经转成了以太网络通信了,以太网能不能支持低层所有的控制器把数据一起上传给服务器?!

网友F:
这个应用无论如何需要一个应用服务器,它的作用就是收集你那十个、八个字节的数据,然后拆包存储到数据库中,网页应用把该数据抽取出并显示。若需要双向数据通信则还需要更多的东东。而且这些数据只能是准实时,时延应该在几百ms以上。

网友D:
你如果在采集点放一个PC做为服务器,那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做,和在采集点放一个路由器又有什么区别呢?放一个路由器成本更低啊!

每个控制器都配 TCP/IP,就不需要用 RS485的了。直接用 TTL232转TCP/IP即可。

这样一来,就不是一个RS485网络了!而应该是一个 TCP/IP网络,串口可以直接当作串口通信,TCP对他而言是透明的。

成本也太高了。当然,延迟也短了很多。

但是解决的也仅仅是网内的延迟。Internet的延迟还是不可控的。呵呵。

这类远程控制监控系统一般只适合监控,不适合控制。

做到10秒以内可以查看到任意点的延迟比较靠谱,要做到更小的延迟,需要做很多优化的。

网友C:
以太网自己带有物理层冲突处理机制,只管发就是;
如果是用UDP包与PC通讯,就得用软件来检测数据是否正确送达。

楼主:
10秒延迟无所谓了。

只用来做监测,不用了做控制,即使用来做控制,也只是偶尔用来人赶到现场前的临时应急处理,例如人发现异常后可以在机房强制关闭控制器控制功能。

不能用232,有的用户不想要以太网通信,就可以用485远程通信了,百十米的距离还是很正常的,用232对付不了。
用PC服务器的原因是反正需要一个办公机房,人平时在机房看PC就可以了。

看到ZLG卖的那种转以太网的模块了,呵呵,也不知道买的话多少钱一个,我估计自己做那种东西应该没多少钱,材料费应该没多少把。

楼主:
这个应用无论如何需要一个应用服务器,它的作用就是收集你那十个、八个字节的数据,然后拆包存储到数据库中,网页应用把该数据抽取出并显示。若需要双向数据通信则还需要更多的东东。而且这些数据只能是准实时,时延 ...
引用 网友F:

呵呵,这是必须的,肯定要做一个WEB界面软件。

网友D:
现在转换模块都比较便宜的,100左右一个。

你如果对10秒都觉得无所谓了。

这个系统就基本可以做了

05年我做的系统的延迟大概在15秒的样子。

当然每个点的数据不是8字节

而是80字节左右

网友F:
画个图给大伙瞄一瞄;也是几年前做过的东东。

楼主:
看看这样行不行?

楼主:
请问静默,你的485转TCP/IP是怎么转的?!买的模块吗?哪家的?大约多少个银子一个?

楼主:
内网需要一个交换机把

网友D:
40楼的比较合理

41楼你的成本太高了。没有必要每个控制器都联网啊。并且缺少一个应用服务器。

先用一个控制器搜集内网所有的数据然后统一上传即可

另外,你的联网和内网一起用,问题很多的,公司内网很容易半瘫痪、瘫痪的

最好独立组网。

你的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 也最好是独立组网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了,你的应用服务器上跑的程序可以和web服务器共用一台电脑的。

你找一个做网站的人聊聊,就知道为什么要独立组网了。并且最好将服务器放到机房。

否则,并发访问是个大问题。

楼主:
呵呵,不管它网络怎么组成的了,从上面所有的帖子看,只要能把485转TCP/IP搞完,做低层的就可以睡大觉去了,其它的嘛扔给PC端的软件工程师和信息工程师去玩不就行了吗?

哈哈,这就是我的目标。

网友F:
呵呵,硬件由厂家买,俺就做做软件。现在你可参看Moxa 的NPort 56xx等,最多有16口的,价格不清楚。
当然ZLG应该也有这方面的东东。若想做485转TCP/IP的,有很多器件可用,MicroChip的,LM的,Freescale的,ST的都有不少。想多卖点就做成一个RS485对一个TCPIP的,多为客户着想的就做成多个RS485对一个RJ45的。"只要能把485转TCP/IP搞完,做低层的就可以睡大觉去了,其它的嘛扔给PC端的软件工程师和信息工程师去玩不就行了吗?",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D:
这个就叫做术业有专攻。

做底层的人的确可以不管这个

不过叶总你也算是总工啊

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呢

哈哈

网友B:
我看了看. 我还是没被理解.

网友B:
TO  sinanjj:联系也没用啊,我们又收不到维护费,我们把控制器卖给设备厂或者工程商,由他们卖给最终用户,总不能从我们的控制器销售额里面截一部分给你算提成把?!这显然不可能被公司采纳的嘛。 ...
引用 网友F:

这个过程中, 你们一份钱不花. 怎么一分钱不花呢? 我慢慢的给你说.

网友B:
现在已知: 叶前辈是做控制器的, 客户是设备厂或者工程商,然后由他们卖给最终用户.

那么我向叶前辈提供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使web界面控制设备变得更方便简单, 然后叶前辈也不用给我1分钱.(当然相关技术细节要签保密合同, 就是未经允许不得外用)

现在, 叶前辈有这项技术了, 然后给前辈的客户说: 我们提供web界面控制设备这个功能. 那么设备厂和工程商会把这个添加进标书里, 然后如果最终用户愿买, 那么这个技术就应用了.

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盈利的. 我如何盈利呢?

网友B:
设备联网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提供web控制, 2, 收集数据, 维护数据.

那么, 这个数据是放在数据库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提供的这个数据库维护, 它不是永久免费的, 免费一段时间. 然后就收费. 也就是说: 一段时间后, 用户在想通过web控制系统访问历史数据, 那就得给我交点维护费了.

这个陷阱做的很隐蔽. 一般的在合同里是看不出来的. 而且我的设备维护费少, 1年10RMB我就能盈利. 所以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带485通信的控制器+485转TCP/IP控制器+PC最简单
这个方案是可以连接到 PC,但是问题在于无法连接入Internet啊。
-------------你用的技术并不是最好的. 能连PC的就能连internet.

要连接入Internet,就必须有路由器,是否有modem就不一定了。路由器可以自行拨号,也可能要连接modem才可以拨号。
路由器可以用他们公司现成的,也可以独立起来,最好是独立起来,这样就不会因为公司网络堵塞影响实时性。
但无论怎么样,Internet的延迟很难控制,因为任何东西一旦接入Internet,就必然在使用Internet的便利的同时,也要承担其不稳定的风险。
----------------------------

延时的检测和解决可以查看我在linux编程那里发的一篇帖子: TCP短线的实时监测.

可以看出和你合作的那个PC编程工程师没我牛.

网友B:
回复 网友D:

30楼:组态软件这么多,为什么使用人还不是很多呢?因为其使用起来还不是最方便吧。
出了问题,要考虑的地方太多了。
------------------错, 方便不方便是一码事, 最重要的是价格. 免费的组态就一个pvbrowser, 德国人做的. 在欧洲很流行.

我关注这个市场很久了. 什么原因我最清楚. 主要还是: 价格,成本

何况是你个人提供的组态软件呢?
--------------但是如果我提供源代码呢? 我提供的是web组态, 可定制性很好, web表现层源代码开放.
另外,界面的修改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同的公司希望不同的风格,不是你可以承包的。
----------------web这种方式决定了它的开放性. 我写的是技术标准, 如同blog那样, 你可以上传自己的代码. 开始推的时候有个统一界面罢了. 中国还是低端用户多.

你现在所谓的合作,如果真的有人和你合作,我估计你是肉包子打狗居多,有去无回的。

-------------------
就是要让合作者站够便宜, 这样才能快速的打开市场吗. 呵呵. 因为界面是web的, 所以数据库是我维护的.............呵呵. 不知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B:
回复 网友D:

sinanjj:wifi 硬件50RMB, 运营费用包含在计算机上网费用中, 可算为0

这个是你的文档中对于成本的估算。

个人认为是不合适的。
怎么可以算为0 呢?
宽带包月别人计算机免费是不假。但是一旦要用于数据采集的系统,肯定会使用独立的网络的。和办公室网络用在一起,很容易堵塞导致数据无法传输出去的。

-------------针对这种工程应用, 独立是肯定的. 而这个时候成本根本不敏感. 采用啥都行. wifi的优势在于速度. 这个我不想多谈.
另外,数据采集系统所处地也不见得就是办公室。

所以,这个成本和普通的宽带上网成本差不多。
三年下来也要3K *币左右的。
---------------------针对消费类电子, 比如<报告>中提到的电子血压仪.

工程最重要的是销售, 中标, 不是技术. 这个我还是很清楚的. 而消费类电子的山赛化和低成本化才能快速影响大家的生活.

网友B:
485转TCP/IP控制器不需要它拨号,只是把它通过交换机连接到PC做的服务器上,由PC服务器负责连接外网,在PC服务器上做一个WEB服务界面,可以在远程使用HTTP://XXX.XXX.XXX.XXX:XX登陆并打开这个WEB界面查看,如果我 ...
引用 网友F:

这个描述是正确的. 我就是提供这套系统, 免费的, 组态的.

但是数据库是在我这里维护的. 呵呵.

楼主:
sinanjj再次失算,呵呵,这些数据基本都是不需要保存的,只看当前的数据值,不断刷新,老数据扔掉。

网友B:
现在转换模块都比较便宜的,100左右一个。

你如果对10秒都觉得无所谓了。

这个系统就基本可以做了

05年我做的系统的延迟大概在15秒的样子。

当然每个点的数据不是8字节

而是80字节左右 ...
引用 网友D:

这样一个联网设备通过485带其他设备来控制肯定是有延时的. 延时多少看本事.

基本上设备联网后延时很小.

网友F:
这个描述是正确的. 我就是提供这套系统, 免费的, 组态的.

但是数据库是在我这里维护的. 呵呵.
引用 网友B:

能用上组态软件的单位或客户恐怕不敢用被你控制的数据库,还有一点一般这些单位的数据库服务器不在外网上。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此图基本意思明确.

我是提供中间层软件的. 免费+开源. (就是数据库在我这. 最终用户收年费.)

网友B:
回复 网友D:

41楼你的成本太高了。没有必要每个控制器都联网啊。并且缺少一个应用服务器。
-----------------
41楼的的确是画蛇添足, 但是每个设备都连接互联网实时性增高.

另外,你的联网和内网一起用,问题很多的,公司内网很容易半瘫痪、瘫痪的最好独立组网。
---------------------
这个主要是本事问题. 不都是这样的. 看TCP/ip协议栈写的咋地. 要不照你这么说:网吧那些机器都瘫痪了. 这么大一个LAN.

你找一个做网站的人聊聊,就知道为什么要独立组网了。并且最好将服务器放到机房。
否则,并发访问是个大问题
-----------------
我就是做网站的, 并发不是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采用了nginx类似构架. (不吹牛了.)
并发访问是web服务器的根本.

emailli朋友当时没有遇到我和我合作估计是你得出这些错误结论的根本原因.....呵呵.

网友B:
呵呵,不管它网络怎么组成的了,从上面所有的帖子看,只要能把485转TCP/IP搞完,做低层的就可以睡大觉去了,其它的嘛扔给PC端的软件工程师和信息工程师去玩不就行了吗?

哈哈,这就是我的目标。 ...
引用 网友F:

没戏. 还得定义一些指令. 比如机器控制指令. 授权指令(访问机器是需要密码的. 我这有套标准.)

网友B:
这个就叫做术业有专攻。

做底层的人的确可以不管这个

不过叶总你也算是总工啊

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呢

哈哈
引用 网友D:

这里边需要有标准, 规定指令格式.

底层硬件和上层软件的通讯要符合指令格式, .....

网友B:
回复 网友F:

那我免费送技术当推广.

我要做的是标准标准. 声誉也是软实力.

你这个项目数据不保存, 那下一个呢? 你用完了对我的宣传呢? 呵呵.

我要崛起, 就得这么干, 免费送.

网友B:
能用上组态软件的单位或客户恐怕不敢用被你控制的数据库,还有一点一般这些单位的数据库服务器不在外网上。
引用 网友F:

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在工程中确实这么处理.

但是咱也把话说明:这种项目主要靠销售(或者说主要靠关系). 我不能靠这种项目崛起, 我想出头, 就得依赖山赛厂商一窝蜂上的这种产品.

实际上工程应用也在推, 不过那时我boss的关系网. 我一直想要自己的部门.
很明显, 只要消费类电子或者物联网标准做起来, 那么我这个部门就成立了, 然后利用我的名气渗透到这种投标中标的工程中去.....呵呵.

楼主:
所有的内网是控制器和PC服务器等的专用网络,不会把它当局域网使用的,呵呵,我所知道的我们行业用户,都是不容许用户使用内部局域网混用的,都是单独组一个专用的独立网络,连PC都是工程商提供的。

哈哈,这也是工程商希望如此的结果,第一可以收维护费,第二可以多卖点计算机什么的给用户。

楼主:
没戏. 还得定义一些指令. 比如机器控制指令. 授权指令(访问机器是需要密码的. 我这有套标准.)
引用 网友B:

MODBUS TCP是不是做的这些工作?

网友B:
所有的内网是控制器和PC服务器等的专用网络,不会把它当局域网使用的,呵呵,我所知道的我们行业用户,都是不容许用户使用内部局域网混用的,都是单独组一个专用的独立网络,连PC都是工程商提供的。

哈哈,这也是工 ...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工程商都是这么干的. 但是我想快速出头, 肯定不能依靠他们.

之所以敢免费推广, 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软件是可以copy的. 就是说:我只要写好技术文档和提供下载就可以了. 呵呵.

或许我会考虑针对工程商pc工程师开源推广.(低端山赛厂家开源了也是会外包给我们的.)

网友B:
MODBUS TCP是不是做的这些工作?
引用 网友F:

你要定义:
1,控制你设备的指令, 比如: 采集数据的指令帧格式.
2,固件升级的指令.在线升级 固件时候用.
3, 如果连接到公网, 则要考虑服务器对硬件的密码验证, 验证这个硬件就是要求的硬件.
比如:你规定硬件A是1号硬件,密码是1234,那么这个得存在上位机里, 连接的时候先传"我是1号,我的密码是1234". 这个如同联网的计算机要pppoe认证是一样的道理,不然任何东西都能连接服务器了.

楼主:
你要定义:
1,控制你设备的指令, 比如: 采集数据的指令帧格式.
2,固件升级的指令.在线升级 固件时候用.
3, 如果连接到公网, 则要考虑服务器对硬件的密码验证, 验证这个硬件就是要求的硬件.
比 ...
引用 网友B:

呵呵,好象对于我来说,没这么多麻烦哦。
1,控制你设备的指令, 比如: 采集数据的指令帧格式.
:这个好象MODBUS TCP已经做了哦。
2,固件升级的指令.在线升级 固件时候用.
:哈哈,俺不用在线升级。
3, 如果连接到公网, 则要考虑服务器对硬件的密码验证, 验证这个硬件就是要求的硬件.
连接到外网是由服务器来完成的,各个控制器不需要自己连接到外网上。

求的硬件.

楼主:
服务器把所有的控制器数据收集上来,然后在服务器上动态刷新显示,如果外网需要看这些数据,是登陆的这个服务器上的一个WEB软件,如同办公OA软件一样使用。

网友I:
sinanjj的那种模式在监控领域里应该是不可能被用户接受的……打个比方,我跟你说,我在你床顶装个摄像头,免费为你采集图像,保存到我的电脑里;以后你什么时间想看看自己的床上发生的事,可以到我这里查询,你会接受么,呵呵
需要监控的数据,通常都是跟隐私、秘密、保密……挂钩的

网友B:
服务器把所有的控制器数据收集上来,然后在服务器上动态刷新显示,如果外网需要看这些数据,是登陆的这个服务器上的一个WEB软件,如同办公OA软件一样使用。 ...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式和我设计的这种方式还不完全一样.

我设计为: 设备(联网硬件)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任何时刻, 随机性的, 用户登录上web网站就能查看这个设备.

而针对工程的, 我们就是直接使用了以太网, 取代了485总线. 这个设计是从工程上来的.

我发现他可以连接世界各地, 进而向扩充市场.

网友B:
sinanjj的那种模式在监控领域里应该是不可能被用户接受的……打个比方,我跟你说,我在你床顶装个摄像头,免费为你采集图像,保存到我的电脑里;以后你什么时间想看看自己的床上发生的事,可以到我这里查询,你会接 ...
引用 网友I:

恰恰相反, 在监控领域也是会被用户接受的, 因为这个设计是本质安全的, 不可追查的.

我正在考虑为高端用户开放源代码, 开放后你能更清楚的理解为什么是安全的.

比如你举的那个摄像头的例子, 摄像头想连接入我这个服务器, 首先, 你得登录我这个服务器建立一个帐号, 那么这里, 我不知道这个帐号就是你.

然后, 你在帐号里, 通过组态的方式, 创建一个摄像头设备的图标, 并设置它的密码, 系统会给这个设备分配一个ip和port, 和内部id, 然后, 你设置你的摄像头连接这个ip和port,然后输入id和密码就能对应其web上的这个图标, 然后就能执行相关指令了.

在这个过程中,
1, 我不知道谁是这个帐号的主人.
2, 我不能知道这个摄像头是在你床上的,还是在你车库的.
3, 如果在你床上的, 你可以在OOXX的时候关闭网络连接. 那我这个web就显示这个设备掉线.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想拍你OOXX, 他要:
1, 知道你的账户, **你的密码.
2, 知道你把你床上的摄像头连接到你web界面里的哪个图标.(当然你可以做个你家的背景图, 吧摄像头图标放你床上. 也可以做个车库的背景图, 迷惑入侵者. 也就是说: 安全级别完全在你.)
3, 知道你OOXX的时间.
4, 等到一次你OOXX的时候不关闭网络连接的机会.
5, 入侵我这个 系统, 把信息存下来, 然后传到自己硬盘上.

你觉得这个难度有没有直接在你家附近弄个望远镜偷拍你OOXX难度大?

此系统的本质安全性在于: 我也不知道你的web上的图标具体对应的哪个设备. 对这个系统而言, 硬件设备只是个ip+port+内部id的标识.

网友I:
我参经补办了张银**,可以确定整个过程只跟窗口里的营业员联系……然后突然理财公司的人打了N个电话过来推销产品,还收到了N个说加我为飞信好友的的短信。根据银行保密相关法规,这些外面的公司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帐户资料……
还有类似腾讯的QQ空间相册,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牢固只需加个密码别人就无法访问,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发生了

网友I:
现在的通用加密体系,从美国庞大的监听体系可以得到以下猜想:都是已经掌握了钥匙才会发布出来的

网友B:
我参经补办了张银**,可以确定整个过程只跟窗口里的营业员联系……然后突然理财公司的人打了N个电话过来推销产品,还收到了N个说加我为飞信好友的的短信。根据银行保密相关法规,这些外面的公司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帐 ...
引用 网友I:

你怎么还想不明白呢。
银行那个是有利益关系, 而且没有监管。 这是根本原因。

而腾讯那个更简单, qq本来就是通讯用的, 只要人和人通讯, 总能找到漏洞。

而我这个系统是人和机器通讯的。而且没有统一的中心。(就是没有一个中心数据库)

加密确实只是个幌子,只要能加密的都是能被**的。别说米果了, 天朝的高速计算机也能暴力**出来。

这个系统中保证隐私的关键是: 人的ID,保密,物的ID,保密。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因为它不是银行, 需要你身份*,不是qq别人不知道你不行。

am i clear?

网友D:
你这个想法很激进,有点虚幻。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你的这个系统组建的技术并不是只有你可以掌握的技术,首先,这个技术只要去做,大部分工程师都可以做出来。至少其核心部分大家都可以做出来。而你所鼓吹的附加功能并不见得是每个公司都想要的。
如果一个公司的工程师不具备这个实力,通常是去招人来开发的。不会用你所介绍的方案。搞什么合作的。
和你合作开口就是20%的利润,怎么可能呢?如果可以分这么多利润出来,还不如多招几个人做了。招人做可是可以长期创造利润的。
其次,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让你做后期维护的。数据库不可能放到你的服务器上的。
现在这些公司连google都不信任(google也有类似的数据存储服务,比如他所谓的云存储),有怎么会相信一个小公司或者是个人呢?
另外,数据库除了存放,实在也没有其他的维护工作啊。放到你的服务器上是放,为什么就不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呢?

你这个系统比较靠谱的推销方式,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你应该直接找最终客户,帮他搭建这样一个联网的监控系统。而不是帮别人来建立去卖。

网友B:
你的这个系统组建的技术并不是只有你可以掌握的技术,首先,这个技术只要去做,大部分工程师都可以做出来。至少其核心部分大家都可以做出来。而你所鼓吹的附加功能并不见得是每个公司都想要的。
-----------------------------------
是的 ,中国的任何技术都是这样的。这个描述描述任何企业都是合理的。
就是操作系统不是中国还有自己从头写写出来的么?那么为什么没成事?
腾讯,163, 新浪,这些有什么核心技术?是不是能作出来的。
qq也不是每个人必须的,163也不是每个人都要上的。

我只想说:你这个描述是正确的,广泛的正确。但是和商业成功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好像盈利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你这几项描述都符合。

如果一个公司的工程师不具备这个实力,通常是去招人来开发的。不会用你所介绍的方案。搞什么合作的。
和你合作开口就是20%的利润,怎么可能呢?如果可以分这么多利润出来,还不如多招几个人做了。招人做可是可以长期创造利润的。
-------------------------------------------------------
这个正是我所要说的:
1, 招人开发。那么:TCP/IP工程师,月薪1w。web服务器工程师,月薪1w, 而且这个系统还得弄个软件硬件都懂的,月薪1w(起)
那么上马这个东西至少投入3w。
2, 我们的硬件图纸和web服务是多少钱?硬件1w以下,一次性付清,软件免费。如果你能从这个软件这里盈利,且超过一定金额。我们提取20%利润。

看清楚了,不是直接提取20%利润,是在这个系统盈利的里边提取20%利润。就是你用我的软件,如果它给你赚钱了,你再从你赚的钱里边给我一部分。

就是说你啥都不用干,推销,动动嘴,就能赚钱。还能提升企业价值。

其次,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让你做后期维护的。数据库不可能放到你的服务器上的。
现在这些公司连google都不信任(google也有类似的数据存储服务,比如他所谓的云存储),有怎么会相信一个小公司或者是个人呢?
另外,数据库除了存放,实在也没有其他的维护工作啊。放到你的服务器上是放,为什么就不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呢?
-----------------------------------------------------
当以上的盈利条件放在短视的中国boss(99%吧)面前时,他不管数据库放哪,单就签了。至于说google的数据库,很幸运我们也在用。你不相信不代表别人不相信。如同用qq一样,你不花钱不代表别人不花钱,而只要有1%的人相信,那利润就是大大的。

而且事实是:google的ad推广策落取得了巨大成功。google的app平台取得了技术中坚用户的支持。不信可以查一查 “google app 的”这个关键词,看看中文关注有多少条。
你不知道有人用,不代表真的没人用。

你这个系统比较靠谱的推销方式,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你应该直接找最终客户,帮他搭建这样一个联网的监控系统。而不是帮别人来建立去卖。
-------------------------------------------------
这个是一般的投标中标方式,肯定会这么走,但是这个太慢。
免费推广, 掌控数据库对最终用户手年费这种方式因为符合中国99%的短视的低端企业的利益而快速成功。

如同当年billgate弄的软件脱离硬件收费一样, 就是PC生产商不用提供软件了,软件单独买。呵呵,这事billgate搞的,符合PC生产商利益。当然对消费者多了一层剥削。那么结果如何呢?

楼主:
1, 招人开发。那么:TCP/IP工程师,月薪1w。web服务器工程师,月薪1w, 而且这个系统还得弄个软件硬件都懂的,月薪1w(起)
那么上马这个东西至少投入3w。
2, 我们的硬件图纸和web服务是多少钱?硬件1w以下,一次性付清,软件免费。如果你能从这个软件这里盈利,且超过一定金额。我们提取20%利润。

看清楚了,不是直接提取20%利润,是在这个系统盈利的里边提取20%利润。就是你用我的软件,如果它给你赚钱了,你再从你赚的钱里边给我一部分。

就是说你啥都不用干,推销,动动嘴,就能赚钱。还能提升企业价值。
-------------------------------------------------------------------------------

呵呵,你说的这些是有问题的,即使如你所说,但类似企业一般还是宁可花3W招聘员工也不会花2W直接买的。sinanjj没有理解企业的实质,企业最不愿意的结果就是替他人做嫁衣的事情,虽然花钱买貌似可以解决问题,但卖这个的人也完全可以把它卖给企业的竞争对手,一个不可控的产品技术是不可能给企业带来理想的收入的。总不能企业把这个产品推广开以后,市面上就快出现类似的产品方案,这个推广的成本可不是说着玩的哦。
另外,对于企业的客户来讲如果想改一点,但企业不能自由控制,那么客户对这个企业的印象往往是很槽糕的哦,客户希望自己的供应商是专家,但可不希望自己的供应商只是做个转手生意。可以这么讲,有规模的企业可以把生产外包,售后外包,但一般不会把开发外包的,即使偶尔把开发外包,也一定是权宜之计,肯定迟早要把这些收回来自己做的。

楼主:
呵呵,我们一年推出40个左右的方案,比较成功的顶多不超过4、5个,收支平衡的能有十几个就了不得了,其它还有一半以上的方案都是牺牲了。

网友B:
呵呵,你说的这些是有问题的,即使如你所说,但类似企业一般还是宁可花3W招聘员工也不会花2W直接买的。sinanjj没有理解企业的实质,企业最不愿意的结果就是替他人做嫁衣的事情,虽然花钱买貌似可以解决问题,但卖这个的人也完全可以把它卖给企业的竞争对手,一个不可控的产品技术是不可能给企业带来理想的收入的。总不能企业把这个产品推广开以后,市面上就快出现类似的产品方案,这个推广的成本可不是说着玩的哦。
----------------------------------------------
一个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肯定会这么干的,但是中国的”作坊式“山赛厂商可不管那么多。我要发动的就是这些作坊式山赛厂商。使得硬件山赛化,我掌控数据库。牢牢的掌控市场,山赛厂商通过硬件赚钱。
到时候这个局铺开了,那大工司也不得不承认现状,用我们的服务了。

MTK的崛起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啊,就是若肉强食。就21ic,你这个水平也算上层了,绝大部分人是低端的。只要有利,哪怕是短期利益,在中国,都能赢得大批跟随者。

中国的老板都是浮躁的,和短视的。不然中国的经济也不会出现这么大问题。不然也都不会去炒楼。

另外,对于企业的客户来讲如果想改一点,但企业不能自由控制,那么客户对这个企业的印象往往是很槽糕的哦,客户希望自己的供应商是专家,但可不希望自己的供应商只是做个转手生意。可以这么讲,有规模的企业可以把生产外包,售后外包,但一般不会把开发外包的,即使偶尔把开发外包,也一定是权宜之计,肯定迟早要把这些收回来自己做的。
--------------------------------------------
自由控制这个,我们对有一定量的客户开放源代码,就是你可以掌握所有哦技术,也可以更改,但是数据库数据我们掌握,就是说我有一定的东西制衡你,保证我的利益分配就是了,技术可以开放。

最后, 值钱的是数据,不是技术,如同qq,21ic样,值钱的不是代码,而是这么多人的数据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和通讯。

我已经和boss提出,针对高端客户,我们开源推广。(要签订一个保密协议,可以看源代码,可以使用,更改要通知我们,盈利一定金额以下不予追究。一定金额以上利润分成。)
这个决策做下来还得几天。不这么干,无法打开市场。

我觉得先低价倾销,利用山赛厂商崛起才是正确的。

网友B:
呵呵,我们一年推出40个左右的方案,比较成功的顶多不超过4、5个,收支平衡的能有十几个就了不得了,其它还有一半以上的方案都是牺牲了。
引用 网友F:

估计我们也牺牲很多。

这个是软件,就是牺牲了,我就开源化,至少能赚点荣誉。荣誉就是软实力。也很管事的。

楼主:
呵呵,不知道你在别的行业能否成功,但估计在我的这个行业,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我早就说过了,这个属于我们业务模式中顶端的那5%,所以,这些定单是那些山寨小厂无法拿到的,呵呵,有一些定单是需要‘门当户对’才能拿下的,不代表你有这个产品你就能拿下,到一定程度的竞争已经不是单个产品功能的竞争,竞争力模式已经改变了,呵呵,已经转化为质保体系等的竞争了,或者一句话,在我们这个行业,这个功能属于比较大型的客户需求,他们本身就不可能招那些山寨小厂供货的,能做这些定单的厂家都是有比较强的开发能力和开发队伍了,没必要花钱买,即使花钱买,也只可能花钱把自己的工程师送出去培训学习如何完成这些设计。

呵呵,建议你,不如改行做培训得了。

网友B:
呵呵,不知道你在别的行业能否成功,但估计在我的这个行业,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我早就说过了,这个属于我们业务模式中顶端的那5%,所以,这些定单是那些山寨小厂无法拿到的,呵呵,有一些定单是需要‘门当户对 ...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当然清楚。门当户对这个让我boss解决就是了。这个方式是boss在操作。

不过我们的关系网还不够强硬。不能强硬到做完东西就能拿到单的地步。我们北方,技术是次要的,关系是第一位的。我这么干是把**蛋放在多个篮子里而已。

你舍身处地的站在消费类电子的角度想一想,就知道这个条件是多么有吸引力了。

网友B:
”在我们这个行业,这个功能属于比较大型的客户需求,他们本身就不可能招那些山寨小厂供货的,“
-------------------而小厂无法掌握这个技术,我做的就是低价给这些小厂技术,然后让他们利用价格优势打开消费类电子市场(不是投标招标的。这个我当然清楚。)

我这个操作目标就是消费类电子。要不做成每个设备都联网,一个服务器支持那么多设备干吗。

网友J:
哈哈,学TCP/IP有本书对生手比较实用《TCP/IP入门经典(第4版)》,老美Joe Casad著,井中月译,看两遍,肯定能找到答案了。

网友J:
可以用LM或微芯的带网络接口的单片机来做设计,芯片外接一网络变压器就能上internet网了,不上网时就用RS485联网,帮朋友在搞的铁路广播系统就是采用的LM3S6432作主控,性价比较高。

网友J:
主控芯片是贵了点,但设计和生产都很省事,单芯片解决上interNet,用8位机内存吃紧,ARM比较适合。

网友D:
想想 ISO 7层标准 和 TCP/IP标准的现状就知道了,看看modbus标准也就知道了

要想成为 公认的标准

先成为事实标准绝对优于 学院的标准

只有有了产品的支撑,再来做一个标准,绝对容易得到公认

所以,无论sinanjj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技术含量关系其实都不大,关键在于是否可以成为事实标准

所以,一味的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搞,可能可以赚到钱,但是我怎么总觉着,难度似乎很大啊

网友B:
想想 ISO 7层标准 和 TCP/IP标准的现状就知道了,看看modbus标准也就知道了

要想成为 公认的标准

先成为事实标准绝对优于 学院的标准

只有有了产品的支撑,再来做一个标准,绝对容易得到公认

所以,无论sinanjj ...
引用 网友D:

是的, 所以,为了成为事实标准,我前期低价卖硬件技术倾销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B:
我前期不赚钱都行,只要用户的数据都在我的数据库里。

to 古道热肠:
TCP/IP这个我们已经掌握了,而且你看看我的那篇报告,明确提出 动用研究生力量低价倾销这个策略。

网友I:
记得以前参加TI的培训会的时候用过它们的一个demo,用一个LM3S6432实现串口转以太网,提供全套资料……下一步还可以把主控功能加进去。

网友D:
问题在于你不卖硬件,而只是对硬件做支持。

所以,要想成为事实的标准,几乎不可能啊。

网友B:
当然卖硬件啦。只是卖硬件成本高,推行困难。

做40-50RMB的硬件设计,就是软硬件整体服务。是我的操作步骤。

下一步就是公布硬件图纸和TCP/ip相关代码。这个已经提到boss那去了。做出决定还需要一段时间。

你仔细看看我写的那份报告。品位下那到底意味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