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运放偏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21):
最近在看OP放大电路设计这本书,看到偏置那节时看的似懂非懂,特别是那几个公式,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望各位达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是近似的测量。
R1和R2。要求R1尽量小,小到偏置电流在R1上的压降可以忽略。R2也不能太大,否则输出进入饱和,但R2也不能太小,要使电路有一定增益以便测量。因开关闭合,R3不必考虑,所以失调电压被放大R2/R1倍,输出电压E1除以电压增益,当然就是失调电压了。

楼主:
如果是近似值的话,这两个公式倒还说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