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中断信号的电路图

楼主(2010-02-21):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截止时输出端(P3.7)分到3.75V电压,符合单片机要求的高电平。
但R81、R86、R87数值较大,若电路布线较长,分布电容较大,AJDQ1为很短脉冲的话,可能会丢失掉。
建议电阻用得小一些。此外三极管不要进入深饱和,三极管退出饱和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A:
补充:发射极电阻R85太大了,三极管即使饱和,集电极电压经分压后也达不到单片机要求的低电平。

网友B:
R83、R85在处理逻辑电平时不必用。特别是R85,会起到不好的作用。删了吧。

网友B:
哈哈,计算一下才知道,楼主的电路的输出电平范围可不好哟

maychang讲得非常好:三极管不要进入深饱和

楼主:
非常感谢2位,电路搭起来了  做下实验先....

网友C:
我说两句:R82保留,作为固定基极电平的下拉电阻用。R81根据你前级输出的电平大小考虑是否保留。合理分配R83和R84的阻值,控制三极管不要深度饱和。R85可去掉,能够增加输出低电平的可靠性。R86和R87分压计算一下即可,使晶体管截止时在4~5V即为理想状态。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电阻82 和87 对三极管 有什么作用啊!假如去掉 能有什么后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