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spi发送有波形但不对

楼主(2010-02-21):
大家好,我最近也在用SPI,遇到一个问题,程序运行后,用示波器看见clk时

钟正确,mosi有数据但不正确,很不理解,耽误好几天了,请楼主不吝赐教,帮忙

看看,谢谢。(下面是源代码,我用的是SPI1,目前没有接外设,也就没另找一

个io脚去充当片选信号)
main()
  {
        SPI_Init();
    while(1)
    {
     for(i=0;i<19;i++)
     {
      while(!(rSPSTA1&0x01));
      rSPTDAT1=8;
      delayUS(1000);

     }
void SPI_Init(void)
{
   rGPGCON = 0x100FF60;//使能SPICLK,MOSI.MISO.NSS1设为输出,
   rGPGUP  = 0xff17;//使能上拉电阻
   rGPGDAT&=0xfff7;//NSS1输出0
   rSPPRE1=4;//波特率是6M
   rSPCON1=0x1e;
   rSPPIN1=(0<<2)|(1<<1)|(0<<0);
   rGPGDAT&=0xfff7;

   }

网友A(2012-05-20):
你检查下rSPPIN1的配置,我感觉这个地方不太对。你是只在主机模式下吧?